三菱Q-MOTION 的使用说明-1

楼主(2004-05-14):
一、 特性: 1.Q-MOTION的特点: ①. Q系列PLC的多CPU系统: a. 可以帮助PLC作复杂的伺服控制,减轻PLC的处理负荷。 b. MOTION和PLC可以灵活选择,多CPU系统最大可以4个CPU。 c. 由于多CPU的数据自动刷新系统,使得CPU之间,CPU使用别的CPU的软元件可以像使用自己的一样。 d. MOTION的软元件读取和MOTION的SFC程序可以用PLC的MOTION 专用指令开始。 ②. MOTION的SFC编程 a. 作为一连串的机械动作可以依照动作的步骤用流程图编写。使得最终的程序可以被任何的人读懂,提高维修。 b. 由于MOTION的CPU由条件判断来作为位置开始,所以它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c. MOTION的SFC执行,具有高速执行和高速响应。 d. MOTION的运行不仅可以位置控制,还可以数字控制,元件设定/复位等,不需要通过PLC就可操作,并提高应答时间。 e. 在MOTION的SFC特定变换条件变为ON,允许一条命令立即给伺服放大器。 f. MOTION的SFC变换条件允许到下一步,而不需定位完成。 g. 可以设定MOTION的SFC程序运行时,响应外部中断响应。 h. 可以设定MOTION的SFC为同步周期和固定周期。 ③. 高速执行 a. MOTION的最小操作循环时间为0.88ms,为了适应高频操作。 b. 用高速的Q系列PLC(基本指令为0.034μs)。 ④. MOTION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用高速的串型通讯SSCNET。 ⑤. MOTION的操作系统。 a. 传送带装配用的(SV13) b. 自动化机械用的(SV22)

楼主:
plc有8条专用的指令来控制q-motion 1.S(P).SFCS 运行特定的MOTION SFC 程序。 2.S(P).SVST 运行特定的伺服程序。 3.S(P).CHGA 改变特定轴的电流值。 4.S(P).CHGV 改变特定轴的速度值。 5.S(P).CHGT 改变特定轴的力矩控制值。 6.S(P).DDWR 将PLC CPU的软元件写到MOTION CPU内。 7.S(P).DDRD 将MOTION CPU的软元件读到PLC CPU内. 8.S(P).GINT 运行MOTION的SFC event task.

网友A(2005-11-08):
有详细一点的Q-MOTION SFC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