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王工,李工指教:如此变压变频?

楼主(2004-05-14):
王工,李工你们好: 近日见到一系统,想请二位指教,某单位引进一电压为460V,频率60HZ的生产线负载容量370KVA.该公司是如下配置,用一380/460的变压器转换电压,用一变频器转换频率为60HZ,现有如下疑问: 一,如此配置是否可行. 二,原460V的电机在380V的电压环境下使用应当注意什么事项?有什么影响? 盼回复.谢谢!

网友A:
460V的电机在380V的电压环境下使用时力矩可能不够,电机发热,负载轻的可试试,其实很多工厂的电压都不止380V,有的原来是60HZ的设备在50HZ电源也可运行,这样就可省去很多麻烦! 变频器的负荷大小很怕突变(变频器会过流或损坏),所以用于电源要注意这问题!

楼主:
李工您好: 谢谢你的指教. 您的意思是: 一.在不考虑力矩和电机发热负载等因素下,460V/60HZ的电机 基本上可直接应用于380V/50HZ的环境下. 二.在该方案中,用变频器来变换电源频率有多余之嫌. 我个人认为该系统用380V/460V尚有可行之处,至于用变频器来变 换电源频率则是有点牵强了. 如此理解不知对否? 谢谢李工.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60HZ(这情况不多见)的电源,那就要用到变频器或用发电机供电!但这个投资要很大!而且变频器还要专门供460V的电源,供电局是否同意还是个问题! 不知换电机是否可行?

网友B:
引进的设备一般是希望达到引进设备的技术性能,不太可能使其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电源下工作,除非是买的旧设备,只用其功能,不要求技术指标。该公司用一380/460的变压器转换电压,用一变频器转换频率为60HZ,应该说是很规范的做法。所用的380/460的变压器,是一台专用升压变压器,再通过变频器将其频率变换为60Hz,是一种技术经济指标均合理的做法。

网友C:
采取变压变频方式或变频变压方式各有千秋!这取决于负载特点。E-mail:qdbfdz

网友A:
370KV的变压器及变频器投资可不小,估计厂家买的是旧设备,而且没考虑这问题!解决办法一定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从实用的角度上我是倾向于李工的看法.因为工程上确是在不考虑力矩和电机发热负载等因素下,有460V/60HZ的电机基本上直接应用于380V/50HZ的环境下的例子.再一个该设备系国外移转旧设备,375KVA的变压器和变频器投资确是不菲.换换电机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至于王工的指教亦很正确.该设备是旧设备,只用其功能,不要求技术指标.该系统用380V/460V变换电压是正确的,用变频器来转换电源频率也是正确的.那么亦即是380V/50HZ的电源转换为460V/60HZ 的电源,但是在变频器监示模式输出60HZ频率时对应输出电压是320V 请教王工: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有问题?是三菱FR-F500L,375KW. 这是我对该系统有疑虑的主要原因.请指教. 谢谢猫头鹰的回复. 再次谢谢李工王工的指点.

网友A:
TO:雪痕,460V、380V都是指交流电的有效值,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是其最高值,380V整流出的直流电压是接近537V。 TO:小迷糊虫,设备上的电机都是水泵用的吗?为什么选用“F”系列的? 参数3设为多少?如果用变频器作电源,设备的运行要求相对平稳,防止电流波动,不然变频器故障率会比较高,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维修会很麻烦!

网友D:
雪痕做变频器多少天了? 你说的技术有问题你怎么保证别人好用. 请先给别人解决问题再做销售. 我乱说你乱听就是了.

网友A:
还有参数19应设为“9999”。

网友E:
我不认为有力矩的损失,只有速度降低,如果速度指标不是很重要,就可什么都不要动!

网友F:
请问:先变频,后升压可以吗?

网友G:
小迷糊虫;即已变压器升压,50赫60和的区别只是转速有点差别,如果设备能正常运转可以不用变频器,你可考虑!

网友A:
可惜变频器已买!

网友H:
我觉得血痕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没有这样用过 理论上是这样的吧

网友I:
1、我同意王工“只用其工能,不要求技术指标”说法。首先要清楚知道你所用设备现场的供电情况。是否专用变压器供电? 2、如果是的话我们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调高一至二档,使其三相输出电压接近设备的要求(居我所知常用变压器的三相电压可调至410伏左右,单相电压可调240伏左右)。 3、由于电压的升高可能对设备中照明设备的使用寿命有所影响。 4、至于50ZH改60ZH;如果不考虑因其频率的下降影响设备转速而做成产量下降的话就不必作升频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综合各位的意见,就该旧系统而言 一,在不考虑力矩,发热,负载的情况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李工 的看法是可行的,个人亦很认同. 二,若是技术经济指标均有所要求的话,则需按王工所言去配置. 再次谢谢各位. 另外李工,该系统的参数确有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J:
请教雪痕: 看来您是老变频了,我有一事不明,向您请教: “2、变频器里设最大输出电压为460V和最大输出频率为60HZ就可以了。” 不知道您是怎么使380v变频器在380v电网下输出460v的,还能使输出频率到60Hz?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理解占空比、压频比、输出有效值这些古怪的名词的?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来讲采用VVC调制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为0~100%电源电压,采用PWM调制的输出电压为0~86.6%需要满幅电压输出还需要通过减少脉冲数量或使用别的参考电压。不知道您是使用什么方法为变频器带来跨时代的、革命性的改进? 即便是不考虑有效值,依据压频比的关系,460v电机使用变频在360v电网下也只得到41Hz最大频率,这点也正如紫太阳所说的速度下降。不知道您又是如何突破压频比限制实现的呢? 还有您所说的“我说的当然也是有效值。460V输出时,只不过高次谐波多一点,不太像正弦波,有点像梯型波而已。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方波,理论上还可以输出537V呢。”,不知道你这个537v的方波是个什么概念?目前市场上,有哪家或哪几家的的变频器正常状态下实际输出的电压波形已经不是梯形波、方波了呢?请您能列举1~2。 正如您所说的: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紫太阳也说了他也认为速度下降,您是否能将您的460v电机应用于380v电网下的380v变频器得到60Hz的实践结果提供给大家呢? 我们也着实厌倦了现有的理论,恳切希望得到您能为变频事业带来的新气象!

网友K:
我对我用过的变频提一些看法。 雪痕的用法是不可行的,变频器的第一条使用原则就是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目前没有380V入460V输出的变频器,我用过那么多变频器还没有见过这种变频。 除非使用460V入460V出的变频器,但这种变频器能否在380V下工做呢?有的就不能,如华为的有低压保护功能。有的根据输入电压自动限制输出电压。当然富士的G9变频器如380V入380V出的变频器,在单相220V下可以输出380V最高(可调最低设定输出300V,我测过)能不能长期使用?这存在变频器降额使用。

网友F:
同意存在和zhengzheng的!

网友L:
To 小路:   380V倍压整流能否实现? 我想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我见过有些高压直流电源就是通过多重倍压整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