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 为什么连不上OPC服务器?

楼主(2004-05-14):
我用自动化接口来访问OPC服务器,代码如下 Set MyServer = New OPCServer Servers = Getserver.GetOPCServers(NodeName.Text) LstOpcServer.Clear For i = LBound(Servers) To UBound(Servers) LstOpcServer.AddItem Servers(i) Next i 以上是查询机器上的所有服务器 下面是和服务器连接 如果服务器在本机则可以连接上,但如果服务器在其它机器上,则连接不上 而且我已经设置了DCOM的安全属性 MyServer.Connect ServerName.Text, NodeName.Text 请高人指教,多谢!

网友A:
感觉还是 DCOM 安全配置的问题,不知错误返回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