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线制变送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5-14):
我知道两线制变送器是要配电,四线制变送器是单独供电,三线制变送器呢??

网友A:
电源和输出信号有公共点。

楼主:
那供电方式是配电还是单独供电?

网友B:
电源和输出信号有公共点,即一根电源正、信号输出正和公共端,常见于0~10mA 有什么其他工控问题可以电话与我13063349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