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实现变速运动?

楼主(2004-05-14):
电机的转速大约200rpm,使用PMAC卡+松下伺服,是否可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动,即电机在每转动一个角度(例如1度)时速度都要改变?

网友A:
不可能,动作太频繁了,电机反应不过来。

网友B:
关键看你要干什么,在200RPM下,每度所需的时间只有1毫秒,你能有多大的加速度?速度能变化多少?

网友C:
磨削凸轮轴,实现凸轮轴的变速磨削,保证磨削时凸轮表面的线速度恒定,凸轮轴的最大升程20mm,速度的变化很小。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D:
你说的电机转速200转,应该指的是空载转速或者是额定转速,如果是用作跟踪,则转速应该在每分钟10转左右。 如果属于上面所说的情况,当然可以实现变速控制,不过用机床控制方面的思维方式肯定不行,因为机床总是想让速度均匀,保持恒速。 你可以把系统设计成一个随动的系统,速度时刻都在变化。我能让电机可以跟踪任何一种轨迹(当然是在可跟踪的范围内)。如果知道雷达是如何跟踪目标的话,就很容易理解如何实现变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