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石油化工自动化工程中是否是要一定要使用安全栅

楼主(2004-05-14):
请问在工程中是否是要一定要使用安全栅?一般都使用什么牌子的呢? 从哪里能找到安全栅的厂商?我看了很多自动化杂志都找不到相关的广告,好奇怪啊!!

网友A:
专门有个《防爆电器》杂志。 防爆是强制性的,所以不做广告! :)

网友B:
P+F的安全栅质量不错,在石炼化行业应用很多

网友B:
P+F的安全栅质量不错,在石炼化行业用的也挺多,还有上润等等。

楼主:
安全栅一年的市场大概有多大啊??

网友C:
SUNX(神视)传感器有安全光栅,如果您想了解,我可以给您发一份资料。

网友D:
是否使用安全栅应看具体情况,只有给现场仪表供电时必须使用,市场上的安全栅大部分是一次性的,可选用KAS系列重复使用型

网友E:
石油化工自动化工程中不一定非得要使用安全栅

网友F:
既然有些同仁想了解安全栅又找不到地方,我给出P+F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地址 上海天目西路218号嘉里不夜城1座2509室 电话 021-63549940 63542910 传真 021-63546536 另外北京有办事处,如有需要请根据您自己的位置择近咨询。

网友G:
我只知道安全栅是隔离安全区和非安全区的,但他的基本原理我已经忘了,象什么齐纳安全栅等等,望明白的同行们能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有资料也可以,我的邮箱是:baijiany123@163.com。谢谢!!

网友H(2004-11-22):
怡贝安全栅挺不错的,性价比高,又不容易损坏。

网友I:
用不用安全栅,完全取决你选择的现场的防爆规格。如果现场仪表是本安防爆型的(ia),就必须使用配套的安全栅。在现场仪表取得的防爆证书上,可以找到配套的安全栅型号。隔爆型仪表不需要配安全栅。国外仪表的防爆标准与国内的不同,可以咨询天津的化工防爆所。

网友J:
安全栅是本质安全防爆性的仪表。不是隔离防爆。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他是通过电路的各种充分的隔离,绝对限制引起火化的能量,进入现场。

网友K(2006-05-31):
 本人在工程中要使用安全栅?一般都使用什么牌子的呢?
  从哪里能找到安全栅的厂商?  是否有合资的?
dl-hhkj@126.com
0411-81186898

网友L:
看你选用的仪表是本安的或者什么样的~!
打多都需要!

网友M:
化工仪表维护QQ群:24462942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可以和我联系,我们销售德国TURCK的安全栅,并且价格低廉,在国内也有认证。你可以来电咨询。保证会让您满意的。

网友O(2006-09-24):
有防爆要求的,一定要使用安全栅。安全栅的作用是限制到现场的电压和电流,对于两线制仪表来说,一定要使用安全栅来供电使仪表正常工作。对于防爆来说,并不是使用了安全栅就万事大吉,同时要求电缆线的电感和电容小于规定的数值。
石化企业属于需要防爆的生产厂,一定要使用安全栅。
MTL,爱尔康,E+H的产品都不错。

网友P:
在我认为安全栅没多大用处.我们单位的好多都坏了,我们都 直接接通,一年多了也没什么大隘!!!!

网友Q:
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安全栅不影响仪表运行,但是按照设计标准和防爆角度,如现场使用本安仪表应使用安全栅,使用隔爆仪表不用安全栅

网友R:
本安型仪表要用安全栅,隔爆的不需要。

网友R:
 s2y4j6:出了事就晚了

网友S:
不一定,得看现场的防爆等级,是不是需要防爆。
安全栅是用在现场仪表与中控室的DCS之间的,因为中控室一般在非防爆区,而现场仪表一般又是防爆的,所以为了防止将防爆区的危险信号(大功率干扰)引入防爆区,所以才用安全栅。

网友S:
刚才写错了:应该是为了防止将非防爆区的危险信号(大功率干扰等)引入防爆区,才使用安全栅。

网友S:
对了,还有安全栅只是对于现场使用本安型仪表的。

网友T:
本安仪表在防爆环境一定要加安全栅!

网友U:
现场用隔爆仪表原则上不用安装安全栅,但要视装置的危险情况而定,象制氢\加氢之类的装置最好是全部加上.

网友V: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系统

  危险场所                       安全场所

要求;不仅危险场所使用安全火花型仪表,而且在控制室仪表与危险场所仪表之间设置了安全栅,这样构成的系统就实现了安全火花防爆系统。
安全栅是实现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的关键仪表,但有了安全栅系统叶不一定就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如现场仪表内有很大的电感,电容器,当线路出现短路或断路故障时,也会产生非安全火花而引起爆炸事故。
所以,一个系统是不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的重要是;一是现场仪表自身不产非安全火花,二是安全场所的非安全火花不能进入现场。
危险场合的危险性的划分(分级)
我国和大部分国家一样,将存在有气态或液态或雾态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分成三个等级区域。
   0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在正常工作时持续或长期存在,或者说每年存在1000小时以上。
   1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在正常工作时偶尔存在,或者说每年存在10小时以上,但不会超过10个小时。
   2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极少存在,且即使存在也是短时间的,或者说每年只存在不到10小时。
   此外,将存在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分成二个等级。
   10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长期存在。
   11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短期存在。
   防爆方法对危险场合的适用性
  依照中国和欧洲的标准规范,各等级危险场合所适用的防爆 方法如下:
  0等级区域; Exia  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
ExS  经特别认证批准的特殊防爆方法。
  1等级区域;Exid 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
             Exd  隔爆型防爆方法。
Exe  增安型防爆方法。
Exm 浇封型防爆方法。
Exq 充沙型防爆方法。
Eo 充油型防爆方法。
  2等级区域;Exn 无火花型防爆方法。
  允许选用何种防爆方法,完全取决于仪表被安装在那个等级的危险场合,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被允许用在任何危险场合。

爆炸性气体的分类,中国和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将爆炸性气体分类为四个危险等级。
工况类别 气体分类 代表性气体 最小引爆火花能量
矿井下 Ⅰ 甲烷 0.28mJ
矿井外工厂 ⅡA 丙烷 0.18mJ
ⅡB 乙烯 0.060mJ
ⅡC 氢气 0.019mJ

根据气体对物体表面温度的敏感性,国际上将爆炸性气体分成六个温度组别;
温度组别 安全的物质表面温度 155种常用爆炸性气体的举例
T1 ≤450℃ 氢气,丙稀晴等46种
T2 ≤300℃ 乙炔,乙烯等47种
T3 ≤200℃ 汽油,丁稀醛等36种
T4 ≤135℃ 乙醛,四氟乙烯等6种
T5 ≤100℃ 二硫化碳
T6 ≤85℃ 硝酸乙酯和亚硝酸乙酯
举例:Exib ⅡC T4~T6
该仪表符合防爆标准并同时采用ib级本安防爆,可涉及ⅡC类爆炸性气体的仪表,且仪表表面温度不超过85~135℃。
安全栅
安全栅时保证过程控制系统具有安全火花防爆性能的关键仪表,它必须安装在控制室内,作为控制室仪表及装置与现场仪表的关联设备,它一方面起信号传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用于限制流入危险场所的能量。
目前使用的安全栅主要油电阻式,齐纳式,中继放大式和隔离式四种,应用比较普遍的有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
齐纳式安全栅
齐纳式安全栅是基于齐纳二极管的反向击穿(导通)性能二工作的,原理线路如图所示,
途中的R,VDW1,VDW2和Ar在不同的电压保护下齐保护作用。
   (1)当电压正常时,电压额定值为24V最大为28V,齐纳二极管VDW1,VDW2截止,回路电流由变送器决定,在4~20mA范围内,此时若现场发生短路事故,由于R的存在,把短路电流限制在安全额定电流以下,确保安全。
   (2)当栅端电压V1高于安全额定电压V0而低于放电管的放电电压Var,既V0≤V1≤Var时,齐纳二极管被击穿(导通),使流过F1的电流增加,当这电流增加到大于125mA时,快速熔断丝F1首先被熔断(时间为μs),立即把可能造成事故的高压与现场隔离断。在F1熔断之前VDW1,VDW2的稳压作用仍可保证危险场所的安全。
    (3)当V1≥Var时,放电管立即放电,将端电压降到极低的数值(10~20V以下),此时,流过F2的电流迅速增加,当增加到1A时,F2被熔断,切断危险高压,保障生产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R的限流和齐纳管的稳压作用,危险侧的电流,电压波动就被限制住了,并不需要F1,F2经常熔断。
齐纳式安全栅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通用性大,价格也比隔离式安全栅便宜而且防爆定额可以做的很高,但是安全栅的关键元件——快速熔断丝,它的制造十分困难,工艺和材料的要求都很高,快速熔断丝的熔断速度应比齐纳管可能被烧断的速度快10倍。
齐纳式安全栅需要有单独的本安接地系统

隔离式安全栅
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相比,虽然价格略高,但它其它方面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对比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隔离式安全栅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隔离式安全删的价格高于齐纳安全删

网友V:
  秃笔是我  图没有画出来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系统危险场所                       安

要求;不仅危险场所使用安全火花型仪表,而且在控制室仪表与危险场所仪表之间设置了安全栅,这样构成的系统就实现了安全火花防爆系统。
安全栅是实现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的关键仪表,但有了安全栅系统叶不一定就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如现场仪表内有很大的电感,电容器,当线路出现短路或断路故障时,也会产生非安全火花而引起爆炸事故。
所以,一个系统是不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的重要是;一是现场仪表自身不产非安全火花,二是安全场所的非安全火花不能进入现场。
危险场合的危险性的划分(分级)
我国和大部分国家一样,将存在有气态或液态或雾态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分成三个等级区域。
   0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在正常工作时持续或长期存在,或者说每年存在1000小时以上。
   1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在正常工作时偶尔存在,或者说每年存在10小时以上,但不会超过10个小时。
   2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上述爆炸性混合物极少存在,且即使存在也是短时间的,或者说每年只存在不到10小时。
   此外,将存在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分成二个等级。
   10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长期存在。
   11等级区域;在此区域内尘埃状爆炸性混合物短期存在。
   防爆方法对危险场合的适用性
  依照中国和欧洲的标准规范,各等级危险场合所适用的防爆 方法如下:
  0等级区域; Exia  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
ExS  经特别认证批准的特殊防爆方法。
  1等级区域;Exid 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
             Exd  隔爆型防爆方法。
Exe  增安型防爆方法。
Exm 浇封型防爆方法。
Exq 充沙型防爆方法。
Eo 充油型防爆方法。
  2等级区域;Exn 无火花型防爆方法。
  允许选用何种防爆方法,完全取决于仪表被安装在那个等级的危险场合,本质安全型防爆方法被允许用在任何危险场合。

爆炸性气体的分类,中国和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将爆炸性气体分类为四个危险等级。
工况类别 气体分类 代表性气体 最小引爆火花能量
矿井下 Ⅰ 甲烷 0.28mJ
矿井外工厂 ⅡA 丙烷 0.18mJ
ⅡB 乙烯 0.060mJ
ⅡC 氢气 0.019mJ

根据气体对物体表面温度的敏感性,国际上将爆炸性气体分成六个温度组别;
温度组别 安全的物质表面温度 155种常用爆炸性气体的举例
T1 ≤450℃ 氢气,丙稀晴等46种
T2 ≤300℃ 乙炔,乙烯等47种
T3 ≤200℃ 汽油,丁稀醛等36种
T4 ≤135℃ 乙醛,四氟乙烯等6种
T5 ≤100℃ 二硫化碳
T6 ≤85℃ 硝酸乙酯和亚硝酸乙酯
举例:Exib ⅡC T4~T6
该仪表符合防爆标准并同时采用ib级本安防爆,可涉及ⅡC类爆炸性气体的仪表,且仪表表面温度不超过85~135℃。
安全栅
安全栅时保证过程控制系统具有安全火花防爆性能的关键仪表,它必须安装在控制室内,作为控制室仪表及装置与现场仪表的关联设备,它一方面起信号传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用于限制流入危险场所的能量。
目前使用的安全栅主要油电阻式,齐纳式,中继放大式和隔离式四种,应用比较普遍的有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
齐纳式安全栅
齐纳式安全栅是基于齐纳二极管的反向击穿(导通)性能二工作的,原理线路如图所示,
途中的R,VDW1,VDW2和Ar在不同的电压保护下齐保护作用。
   (1)当电压正常时,电压额定值为24V最大为28V,齐纳二极管VDW1,VDW2截止,回路电流由变送器决定,在4~20mA范围内,此时若现场发生短路事故,由于R的存在,把短路电流限制在安全额定电流以下,确保安全。
   (2)当栅端电压V1高于安全额定电压V0而低于放电管的放电电压Var,既V0≤V1≤Var时,齐纳二极管被击穿(导通),使流过F1的电流增加,当这电流增加到大于125mA时,快速熔断丝F1首先被熔断(时间为μs),立即把可能造成事故的高压与现场隔离断。在F1熔断之前VDW1,VDW2的稳压作用仍可保证危险场所的安全。
    (3)当V1≥Var时,放电管立即放电,将端电压降到极低的数值(10~20V以下),此时,流过F2的电流迅速增加,当增加到1A时,F2被熔断,切断危险高压,保障生产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R的限流和齐纳管的稳压作用,危险侧的电流,电压波动就被限制住了,并不需要F1,F2经常熔断。
齐纳式安全栅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通用性大,价格也比隔离式安全栅便宜而且防爆定额可以做的很高,但是安全栅的关键元件——快速熔断丝,它的制造十分困难,工艺和材料的要求都很高,快速熔断丝的熔断速度应比齐纳管可能被烧断的速度快10倍。
齐纳式安全栅需要有单独的本安接地系统

隔离式安全栅
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相比,虽然价格略高,但它其它方面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对比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隔离式安全栅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隔离式安全删的价格高于齐纳安全删

网友W:
我公司是做纯碱的,并没有用到安全栅

网友X:
顺便请教:safe-off的 变频器接口是什么概念?

网友Y:
只有需要防爆区域里面的本安仪表才需要加安全栅
安全栅又分齐纳和隔离,

网友Z:
能不能寄点产品资料过来?? 我项目上要用, 地寄我站内短信给你

网友P(2007-01-25):
有钱了就全部要,没有钱的,就按照技术条件设计了,本安的就不要了。

网友AA(2007-04-24):
求技术人员:化工自动化指挥系统的设备

813系统,DCS系统<日本>,DCS,合成安系统,锅炉控制系统

电话:13905603989

网友AB:
根据防爆要求来设计就好

网友AC:
本人新建仪表信息交流群:31764976.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AD(2007-07-05):
一般情况如果仪表是本安型的就需要用安全珊,仪表要是隔爆型的,就不需要用安全珊。

网友F(2007-09-02):
可能大家有点误解,其实安全柵是保障在故障条件下不会使现场产生火花或高于所需的表面温度。譬如短路等一些故障,所以本安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在线维护。
Ex ia是指回路同时存在两个故障的前提下仍有1.5倍保险系数不会产生火花及达到表面温度要求。
Ex ib 是指回路存在一个故障的前提下有1.5倍保险系数不会产生火花及达到表面温度要求。
据说今年国际新标准会把Exnl归到本安Ex ic,对于无火花限能防爆,无保险系数。因此一定要求无电气故障的前提下才能够在线维护。

网友AE(2007-12-07):
根据现场确定,技术和经验全面考虑

网友AF:
一次表是本安型应用隔离安全栅 是防爆的则不用
一次表应根据现场情况选择

网友AG:
呵呵,给俺发一下您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我是《中国石化自动化市场》杂志的,我们的杂志中有很多搞安全栅企业的广告!
我的Email:shzdh2008@163.com Email:shzdh2008@163.com
Email:shzdh2008@163.com Email:shzdh2008@163.com
您会在近期收到我们的刊物!!

网友AH:
有防爆的地方,就一定要用安全栅.没有防爆就不一定要用的.

网友AI(2008-01-14):
我在珠海天然气开发终端做的DCS项目就没有用安全栅。

网友AJ:
使用不使用安全栅关键看仪表安装场合,石化行业中有循环水装置就可以不用安全栅,隔爆仪表也可以不用安全栅,只有本安系统要用安全栅。

网友AK:
本安型仪表要用安全栅,隔爆的不需要,额外需针对具体要求做相应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