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楼主(2004-05-14):
我单位有5台小型皮带电机机都是220V 0。75KW变频器带0。4KW的三项电机其中有一台电机运转一段时间温度很热变频器报错电流过大 星形接法频率最高30HZ 角形接法频率最高20HZ 在高就报错电流过大保护(变频器没有问题都互换过现象一样)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可能是参数没定不合理!

网友B:
变频器型号?电动机型号,几极电机?转速是否设定的是异步转速?检查电机电缆和电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