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link与Melsecnet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04-05-14):
请问CC-link与Melsecnet的区别与联系??

网友A:
其区别很多,最主要的是CC-Link属于设备层网络且有很多除了三菱以外的其他厂家的产品,而melsecnet属于控制层网络且只有三菱的产品。 两者之间的联系是melsecnet可以做为CC-Link的上层网络使用。比如CC-Link的主站可以同时作为melsecnet的从站使用

网友B(2005-09-02):
就只有这么多区别吗,我很想了解,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2005-11-13):
问个幼稚问题,melsecnet 就是十网吗

网友D:
melsecnet 里面有10网和H网。CC-Link是开放式总线,用于连接下层网络,如传感器,远程I/O,可以挂上去的都可以连,当然也可以作为PLC/PLC间的通讯;Melsecnet是三菱自己的专门用于PLC/PLC间的通讯,速度和数据容量都比CC-Link大多了。

网友E(2007-03-08):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F:
CC-Link三菱以外的其他厂家的产品很多吗?其他厂家只有几种从站产品吧,主站和主站模块都只有三菱的产品。我认为CC-Link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开放式现场总线。

网友G(2007-10-16):
下面引用由草莓下的蛋糕在 2005-11-16 14:33:00 发表的内容:
  melsecnet 里面有10网和H网。CC-Link是开放式总线,用于连接下层网络,如传感器,远程I/O,可以挂上去…
--------------------------------------------------------------------------------------------
是否有关于melsecnet 里面有10网的如何设定的资料,我现在遇到更换电脑后,无法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