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40MR

楼主(2004-05-14):
有四台同样功能的设备,都有F1-40MR来控制(程序完全相同). 其中一台程序丢失,请教能否从其它任意一台读出程序,再下装到丢失程序的这台? 假设没有加密,是不是有相应的编程下装软件来完成? 本人没用过三菱的PLC,恳请高手指点,十分感激!

网友A:
程序完全一样的话把其他的程序读出来再写进去是可以的,如果加有密码的话只能先解密了,我可解决,不过我在杭州

网友B:
相同的话可以COPY!三菱的F/F1/F2系列是没有加密功能的,不可能程序读不出来! 你在哪儿?附近的话我可帮你! 我公司有F1-20P手编程及F-EEPROM-1存储器,可以将F1的PLC程序先COPY到F-EEPROM-1存储器内,然后再将存储器内的程序CPOY到丢失的那一台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编写! 如果只有F1-20P手编程而没有F-EEPROM-1存储器的话,那就只能先将程序一步一步读出后记下,再在另一台上一步一步输入!

网友C:
非常感谢chinalxl和80c196的答复! 用F1-20P手编程可以对F1-40R编程,对吗? 现在石家庄,我先试试,有问题再向二位请教.

网友B:
F1-20P手编器可以对F/F1/F2系列的PLC编程!

网友D:
你在哪,这个是免费的。

网友E(2008-10-05):
那位大哥有F1-20手编器的功能介绍,小弟我刚得一台可惜不会用,想学一下,请帮帮忙!!!

网友F:
楼上的,你真强,都哪一年的帖子,你还把它翻出来

你还不如直接发贴问呢。

搜一下,网上有。

网友G:
这种F1系列就是要用这个编程器;

网友H:
F1系列就是要用这个编程器,我有一个全新的,有人要吗?

网友I:
F1系列PLC是要用到上述编程器,我有一台,刚送人了.

网友J:
楼上两位说的是真的吗,为了这个F1手编 ,都被人羞侮了一番了。希望高人拉一把啊,shebeike@dsymetal.com联系一下吧。先谢了。

网友K(2012-07-24):
看看这个老古董帖子!!

网友L:
请工程师弄呗,自己不是折腾自己么?资源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