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那种场合用GPRS比较经济实惠,数据量限制是多少?那种场合用数传电台合适?

楼主(2004-05-15):
有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明白:那种场合用GPRS比较经济实惠,数据量限制是多少?那种场合用数传电台合适?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不同的GPRS产品差别是很大的,要根据生产厂家及自身的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GPRS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远距离。我公司的系统集成项目可以覆盖全国(当然需要有GPRS信号的区域)。 2、城市或有GPRS信号的山区等有阻隔的或偏远的地方。 3、数据量不大的场合,如每天二三十次的抄表等。 4、实施及维护灵活方便。 5、不适于做关键性的控制项目,不在于它的误码率,而在于它的连接可靠性。 当然还有很多,主要就这些。

网友B:
建议你去下面这两个老贴看看,里面基本把什么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远程数据传输的发展方向,请各位大侠进来发表高见》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44010 《关于无线数据传输和监控的几种方式》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42655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C:
我觉得现在GPRS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可靠性,搞个监控什么的还可以,用来控制万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