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装输入电抗器和输出滤波器有没有用??

楼主(2004-05-15):
请教李工或王工,在变频器输入端加电抗器和输出端加滤波器到底有没有用??先什么牌子比较好??

网友A:
没必要就没用!其实大多变频器都没加这东西!

网友B:
输入端加电抗器,对于在某些有突入电流进入可能的场合下,对于保护变频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具体加不加还要看现场的情况决定,这就是上面老师说的有没有必要。 至于输出滤波器,要看变频器对于外部设备的射频干扰(无线电干扰)是否已经影响了外部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如果发现变频器经常只坏整流模块,就有必要装输入端加电抗器了。

网友C:
如果考虑到变频器功率因数对电网的影响,最好还是要加输入滤波器的吧?尤其是大功率的。

网友D(2007-04-16):
有用,减小变频对周围的干扰

网友E:
有用的,干扰大的时候用

网友D(2007-06-23):
滤波器资料网址http://www.doth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