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请教PMAC与步进电机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4-05-15):
我只用过PMAC控制伺服电机,因为PMAC的DAC能够输出6伏的电压。但是如果用步进电机作为动力的话,PMAC如何实现输出脉冲呢?

楼主:
咋没有人回复呢?很难吗?还是很菜,不屑一顾?摆脱元茂兴的机械探戈大侠了??

网友A:
你用PMAC控制步进电机可谓大材小用.偶要是你老板,就炒你鱿鱼.开个玩笑,别当真.不想推荐其它产品,有抢生意嫌疑.

网友B:
to 无药可救的人 您好,你原来用的是什么卡?怎会有6V电压输出?如是PMAC一型卡,输出是16bit+/-10V 模拟量,如是PMAC2,则是数字量输出,选附件ACC-8S即可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机械探戈EM老兄,你赚了还不偷着乐.他可能只需输出6V的开环控制,你们的销售人员功底很深,愣卖给他乐.开个玩笑,别当真.觉得这里气氛不活跃,调节一下空气.

网友B:
呵呵,其实用一型卡加V/F转换附件也可以接步进,但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楼主:
哈哈,多谢各位了。其实我以前用的是PMAC-Lite控制松下伺服的。听说PMAC能够控制步进电机,所以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不知道PMAC如何能输出脉冲信号,原来是要加附件呀。原来如些!^_^

网友C:
to无药可救的人: 用过pmac-lite,那可以到我们的论坛上支持一下 http://www.emotioncon.com/ltltlt/index.asp

网友D(2006-03-01):
哪位大侠有ACC-8S附件的说明书?另外有没有ACC-8P这个附件啊?用它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

网友E:
TO:泉水叮当:
    我有,不过不知道怎么能寄给你,如果你能讲你的具体地址发到下面邮箱,我可以给你邮寄,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F(2006-04-07):
呵呵,同感,ACC-8P这个附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力矩电机吗?

网友G:
跟楼主一样
我用的是PMAC2/PC104,先用步进电机先做个实验,
我的104主板比较老土,跑不了WINDOWS,
那么PWIN,PTALK,就安装不了,
只能写好低层通信程序,把PMAC指令往PMAC送,
请教各位大侠, 这种情况下我怎么顺利地做各种调试的工作

还有:PMACPC104不是有PULSE-DIRECTION的输出吗?为何还要
ACC-8S呢?

谢谢各位能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