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能否实现mcgs与flash的动画联接

楼主(2004-05-15):
mcgs与flash能联接吗?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可以!在MCGS中有动画播放构件,调用即可!

网友B:
真的吗?不是只支持三种格式的吗?bmp\jpg\avi,好象并不支持flash ,我试了好长时间也没成功,是不是有什么关键的地方没设置好,请指点!

楼主:
我也是过了,只支持三种格式的吗?bmp\jpg\avi,不支持flash 啊?

网友C(2009-03-01):
mcgs软件怎样制作旋转动画和编制脚本程序? 我的邮箱:chun6
8ti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