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1的PLC现在还有许多人用,有问题请留言

楼主(2004-05-15):
三菱F1的PLC现在还有许多人用,由于型号太老资料也不好找,经常看到大家提出各种使用上的问题!所以有F/F1/F2的使用问题请在此留言! 可能的话我将尽力回答大家的问题!

网友A(2004-07-30):
你好:请告知F1-30MR通讯线资料,能否自制转接线,我有FX-20P的编程器,谢谢

网友B:
答复如下: 三菱F/F1/F2系列的PLC是没有通讯功能的,编程的话可以通过手编器F1-20P-E直接安装在PLC上使用,如果想通过电脑编程,软件用MEDOC,电缆用SC-09,可以自制,但必须配置F2-20GF1通讯模块,模块的价格就可以买N台F1的PLC,所以最好使用手编器F1-20P-E; FX-20P的编程器是对三菱FX系列编程用的,如果想对F/F1/F2系列的PLC编程,还需配FX-20P-FXIT适配器,此适配器很难找! 有问题请直接发邮件至: chinalxl@126.com

网友C(2005-10-31):
你好能给个电话吗,在F1-60MR里S、R、STL、CJP、EJP、RET分别带别着什么指令??

网友D:
F1(士林A1)系列PLC 20\40\60点 有现货供应.

网友:
三菱FX1N-40MR型PLC的输出点Y0能否带动HH5型(HH54P,DC24V)的线圈?是否一定要并连二极管?

网友E:
寒霜冰刀,S置位,R复位,STL步进指令,CJP跳转,EJP跳转结束,RET步进返回
张磊:MR型输出电流可以过到2A,带HH5型继电器是卓卓有余,并上二极管是为了吸收反向电动势,并上是有好处没坏处

网友:
什么地方有下F1手册的不??

网友F:
我有一台MELSEC F1-MR CPU在停用了一年多后再通电时,只能见到POWER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都不亮。给RUN端子加上24+V也不见CPU过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G:
大哥,F1-20P怎样读程序,怎样输入?
怎样操作得了?
谢谢了,邮箱lengkongqi1979@sohu.com
菜鸟一个

网友H:
下面引用由一见钟情在工控!在 2005-11-22 9:21:00 发表的内容:
什么地方有下F1手册的不??
--------------------------------------------------------------------------------------------
F1的资料可以到新华书店去找一下,很多高校的教材用的就是F1;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anyuankeji在 2005-11-22 23:32:00 发表的内容:
大哥,F1-20P怎样读程序,怎样输入?
怎样操作得了?
谢谢了,邮箱lengkongqi1979@sohu.com
菜鸟…
--------------------------------------------------------------------------------------------
PLC已损坏;

网友(2007-05-29):
尊敬的三菱PLC高手朋友:
我由于工作急需使用F2-20P编程器,但键盘有几个日文不明白,如果把老程序全部删除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I:
尊敬的三菱PLC高手朋友:
我由于工作急需使用F2-20P编程器,但键盘有几个日文不明白,如果把老程序全部删除如何操作。
谢谢!
上海学生

网友J:
三菱PLC程序传送写入时如何输入口令

网友K(2007-08-17):
如何复制三菱pLc己有程序到别一台pLc上!

网友L:
请问高手:手编器F1-20P-E在哪里可以找到,急!!!!!

网友M:
F1-20P 可能还有
F1-20P-E 拿来PLC帮你读程序
QQ 365871920

网友N(2007-12-23):
TO: 寒霜冰刀 在F1-60MR里S、R、STL、CJP、EJP、RET分别带别着什么指令??
答复如下:
S     置位指令
R     复位指令
STL   步进指令
CJP   跳转指令
EJP   跳转指令(与CJP配合使用)
RET   步进返回指令

网友O:
我手上有三菱F1 40MR的PLC,是公司机械手上用的,现在产品已经终结,机械手已报废,应不懂得如何通讯PLC,如果那位要的请联系我,便宜出售,3台只要600元。联系QQ405332412 加时请指明买PLC

网友P(2008-03-02):
三菱PLC F1-60MR和F1-60MR-001有何区别?自编一程序在F1-60MR-001上运行正常,而在F1-60MR上不能运行,请高手指教,软件和指令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Q(2015-07-20):
请问 高手如何删除F2-60M PLC的程式 我用F2-20P手持编程器 按照说明上操作可是没办法删除也无法写入  请赐教

我是按如下操作           GLEAR-STEP-0-STEP-999-DELET 删除                                                 INSTR-LD-1-WRITE --------END---写入                                                 可是无法删除和写入                                                                                                    QQ 597098971  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