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用计算机超级终端给ADAM-5510下载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05-15):
现我用台湾研华的ADAM—5510模块智能控制锅炉,用TRACEMODE5—ADAM5510SL组态,使用计算机的超级终端给ADAM-5510下载程序,当在超级终端中键入TRANSFER。EXE /R D:\<filename> 回车后,出现在D盘该文件已删除. (1)试问该filename文件是不是新建通道库的保存文件(如:ADAM.CTM). (2)下载的控制器节点通道库文件〈节点名.chn〉和短消息摸板文件〈smstmpl.cfg〉目前需要通过超级终端进行手工下载.那这两个文件在哪?也要下载到控制器的D;盘上吗?

网友:
ADAM5510上电自检后,在超级终端中键入下面的命令: transfer.exe /R D:\<filename> 其中<filename> 是将要下载到控制器中文件名。 点击超级终端的“传送”菜单下的“发送文件”命令,在“发送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下载文件的路径,如:<Trace Mode 安装路径>\To_PLC\\<filename>,在“协议”下拉菜单中选择“X-modem”传输协议。 以下文件将被传输到控制器的D:盘 a5510.exe 或 a5510_e.exe – Micro RTM执行引擎 或 带调试的Micro RTM执行引擎 (在 <TRACE MODE 的安装路径>\To_PLC 目录下). 如果标志位 Debugger 和Copy RunTime 被选择,带调试的Micro RTM执行引擎被下传,而且a5510_e.exe 文件被重命名为a5510.exe ; <nodeX>.dbs – 控制器节点的通道库文件 (nodeX 是通道库的文件名); dodef.cfg – 功能块的配置文件 (FBD 块); run.bat – 当下载以后自动运行在控制器中的执行文件的批处理文件。这个文件将被自动创建,它包含如下命令语句: a5510.exe d:\ nodeX addr.ind – 工程节点的配置文件。

网友:
使用TRACE MODE5.12以后的版本可以很方便地下载。

网友A:
请问兄台RACEMODE5与ADAM5510通讯时候下位5510的程序如何编写的啊? RACEMODE5有支持5510的程序吗? 我用组态王与5510通信,已经1年了都还没有连上啊,郁闷哦。 请兄台支招啊 小弟感激不尽! E-mail: jypdg@163.com 多谢了!

网友B:
使用TRACE MODE5.12版本,上下位机又如何通讯呢,使用计算机的超级终 端下载程序给ADAM5510吗?超级终端不容易设置呀!

网友C:
使用TRACE MODE5.12版本,上下位之间可以通过串口通讯,若下位运行的是tracemode支持GSM功能的运行引擎,上位也有支持GSM功能的组件,则上下位之间可以通过公共的GSM网络实现通讯。 使用TRACE MODE5.12版本,可以通过TRACE MODE5软件直接下载程序到ADAM5510HC中,不需要借助超级终端。

网友B:
如果用超级终端下传文件给控制器ADAM5510,在下传文件之前,超级终端应如何设置控制器才能识别? 控制器与PC已连接上,超级终端的“传送”菜单下的“发送文件”命令,控制器能自动识别并接收吗?

网友D:
1、在超级终端中新建连接,选择与ADAM5510进行通讯的端口,按下面的方法设置即可: 传输速率(每秒位数) – 57600 数据位 – 8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 1 数据流控制 – 无 2、ADAM5510的C盘下包含一个用于文件传输的transfer.exe 程序。 具体操作: 1)ADAM5510上电自检后,在超级终端中键入下面的命令: transfer.exe /R D:\<filename1> 其中<filename1>由用户自定义。相当于先在ADAM5510的D盘C创建一个名为<filename1>的文件。 2)执行“传送”菜单下的“发送文件”,选择要下传的文件。 这时transfer.exe 程序会将你选定文件的内容下传到ADAM5510中的<filename1>名下。 3)重复上述操作,将所有需要的文件都下传到ADAM5510中。

网友B:
用TRACEMODE组态下的ADAM5510锅炉控制系统,要调试控制器各通道是否通,我们在工程究竟应作到那一步,可以开始调试通道? 在组态系统时,次序应是怎样?那些是调试通道的必要工作,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调试通道,现在我调试多次都没成功,望各位仁兄多多指教。

网友D:
首先我们想知道,你们使用的ADAM5510是否为可以用TRACE MODE编程的ADAM5510HC。 如果是,那么程序下载到ADAM5510HC后,启动TRACE MODE运行引擎,通过超级终端可以检查ADAM5510HC是否运行正常。 接下来可以检查ADAM5510HC和上位操作站的通讯,注意通道的类型应为M-LINK,端口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通讯线为交叉线。 另外请再仔细阅读一下帮助文档。 如果你希望较快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同我们联系,因为无论你是否已经购买了TRACE MODE都可以得到免费和周到的技术服务。 联系电话:011-82031052/82031046/82031403转806、810 EMAIL:support@tracemode.com.cn hotline@tracemode.com.cn

网友B:
Tracemode5-ADAM510SL组态下的ADAM5510HC,操作站用的是WIN2000系统,如何用超级终端检查ADAM5510HC是否运行正常,要键入什么命令。 程序下载到ADAM5510HC后是否可长期保存,要长期保存的话,那么下次要怎样才能让控制器ADAM5510运行。 程序下载到控制器ADAM5510HC后,如何在操作站上看到下载到上面的文件,还是用超级终端吗?

网友C:
程序下载到ADAM5510HC后是长期保存的,如没有将ADAM5510的初始化端和GND短接,控制器ADAM5510重新启动时,TRACE MODE工程是自动运行的。 程序下载到控制器ADAM5510HC后,在ADAM5510的初始化端和GND短接的情况下,在操作站可通过超级终端看到下载到ADAM5510的文件。 使用超级终端检查ADAM5510HC是否运行正常,不需键入什么命令,因为ADAM5510重新启动后TRACE MODE工程是可自动运行的。如将ADAM5510的初始化端和GND短接,重新启动后需在盘符后键入命令:a5510.exe d:\ nodeX 后回车可将工程运行。 nodeX 不带扩展名的控制器节点中的通道库文件 trace mode

网友B:
我现在已经将测试工程成功下载至控制器里,但各通道的实测值还是监测不到,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你好! 发生这种情况时,应检查以下几个方面:1、下位的工程是否在控制器里运行正常 2、节点的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3、下位节点与上位节点之间的通讯线缆是否已经更换为交叉线缆。 可否留下正确的EMAIL通讯方式或电话,我们会提供ADAM5510HC的详细操作帮助文档。

网友E(2004-11-10):
我是个学生,在做关于ADAM5510在锅炉控制方面的设计,请各位给我指个招,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