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CI卡和pc104怎么相连接

楼主(2004-05-15):
请问 PCI卡和pc104怎么相连接,我用请问 PCI无线网卡和pc104+连接,请问需要什么操作。 多谢

网友A(2004-07-02):
需要一片pci接口转换为pc104plus(pci)接口的转换板,然后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B:
"道道道",你说的方法试过吗?好象不可以吧,PC104PLUS的针脚对应PC104可以使用吗?

网友A:
我说的是pc104plus,也就是pc104+(楼主的板卡)。

网友C:
我们的pc104外接了一个基板,有点类似于pc的mainboard,上面有pci槽!!

网友D:
PC104对应ISA槽 PC104+对应PCI槽!

网友E:
如果需要PCI的板卡与PC104主板连接的话,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现在你可以设计一片转接卡,是104+转PCI,成本只需要200多元,可以试试

网友F(2008-04-12):
请问各位大虾:哪有卖PC104+转PCI(卡、线)?谢谢!

网友F:
对:SHJIM关于如果需要PCI的板卡与PC104主板连接的话,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现在你可以设计一片转接卡,是104+转PCI,成本只需要200多元,可以试试内容的回复:

请问哪有卖104+转PCI卡的?谢谢!

网友G:
现成产品去找google大叔问问吧,呵呵
如果量大,又有特殊需求,可以找公司定制
我们就有PC104相关的板卡产品:www.timll.com
建议考虑用PC104+转MiniPCI,用MiniPCI无线网卡,尺寸小一点。

Skype: Eric.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