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的技术信息

楼主(2004-05-15):
HELP!我是一名大四毕业生,做的是PLC在仿行车床的应用。I/O点是40点,但没有定机型,因为没找到相关机型的的资料,哪位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FX1N-40MR,24点输入,16点输出

网友B:
要看工艺上有没有特殊要求了,才能定是FX1N/1S/2N或其他型号。

网友C:
一般情况下FX1N系列就能达到要求了! FX1S系列最多只能有30点的!不能扩展,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D:
到www.whtianli.com上,有非常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