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洗浴中心的冷热泵停机问题

楼主(2004-05-15):
请教各位供水控制系统的高手.我最近做了一套洗浴中心的供水系统,两台1.5KW的水泵.一冷一热,共走一条管网.额定扬程在2.2公斤,目标值定在2.0公斤.现在问题是出现了压力对顶(冷热不均).用户还要求无用水的情况下自动停机.现在频率运行在40HZ左右.请各位李老师及各位高手给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供水控制系统的高手.我最近做了一套洗浴中心的供水系统,两台1.5KW的水泵.一冷一热,共走一条管网.额定扬程在2.2公斤,目标值定在2.0公斤.现在问题是出现了压力对顶(冷热不均).用户还要求无用水的情况下自动停机.现在频率运行在40HZ左右.请各位李老师及各位高手给分析下原因!谢谢 13842817900

网友A:
现在有一种自力式压力平衡恒温混水阀,简称“混水阀”,专门用于公用浴室,温度误差小于2度(热水温度在60-90度变化,冷、热水压力差在0-4公斤变化)。本混水阀同时可以最多带20几个喷头。 原理是: 这种混水阀带有压力平衡装置和机械式温度传感器,进入混水阀的冷水和热水先经过压力平衡,此时冷热水压力相同,然后进入一个三通混水装置,由温度传感器控制三通阀瓣,进而控制冷热水的混合比例,输出水温可在35-45度调节。 如果你需要这种阀门可与我联系 13910636342或qixu48@sohu.com

网友A:
两种不同温度、不同压力的水混合,比如冷、热水的混合用于供水,如果没有专用恒温混水阀的情况下,使用两台型号相同的间接作用式减压阀,一台连接在冷水管道上,另一台连接在热水管道上,而取压信号管各自连接到另一台减压阀的出口处。两台减压阀的出口连接一个手动三通阀,连接后将两个减压阀的压力调节到(冷、热水压力不相同以低压一路为准)比最低压力再低一点(当流量加大时压力会下降),两台减压阀尽量调节的一致(不一致也没关系),如果热水温度没有大的、瞬时的变化,从三通阀的输出温度时比较稳定的,而且不受冷、热水压力各自变化的影响,也不会相互串水。 如果冷热水直接用三通阀混合,绘出现高压水串向低压水的现象,而且输出水温度会随之流量变化而变化,不能稳定。

网友A(2004-07-08):
对于单管供水淋浴器,应该为淋浴提供40度左右的温水,据调查,北方冬季水温可以到42度,夏季38-40度均可,只要水温超过人的表皮温度,洗浴者感到暖和,如果水温超过45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 得到温水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混合法,用热水和冷水进行混合得到合适的温度。热水指通过锅炉、热交换器等方法得到的约50-100度的热水,冷水指自然温度的地下水、自来水等。 两种不同温度的水进行混合,有开式混合和闭式混合两种,开式混合使用一个混水箱,一般箱子的上盖有与大气连同的孔,除了控制水位避免溢出外,主要通过控制进入水箱冷、热水的比例,使箱内的水温达到洗裕要求,这种方法也称为容积式混水。容积式混水再加上一些电子控制,可以获得非常稳定的水温。但是,占用建筑面积很大,基建施工费用比较高。 闭式混合在很多人看来结构很简单,就是在密闭的管道内混合,冷水管与热水管通过三通输出,这就是闭式混水的基本雏形。但是,很多按这种方法搞的混水都失败了,发现水温忽冷忽热,这是什么原因呢? 通过研究,是因为冷、热水压力不平衡引起的,所谓压力平衡,就是冷、热水在三通混合汇交处的压力必须相同,而且是在动态下,时时处处相同。当浴室内没有人洗浴,水的流量为零,这时冷、热水的压力是静态压力。当浴室内有人洗浴,而且人数经常变化,流量有大有小,结果怎样呢?假定你在冷水和热水管上连接压力表,会看到,随流量增大压力下跌,关键是冷、热水压力下跌的程度不同,你就会分析到,压力下跌比较小的一路,肯定管路的压力损失小,而另一路压力下跌得很厉害,说明压力损失大。这就是动态下压力不平衡的表现,实际上管路的长短、管径的大小,使用弯头的数量多少使得任何冷、热水管路不可能压力损失相同。归根结底,静态下的压力平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动态压力不平衡的现象,在浴室流量变化时,冷、热水的压差也会随之变化,这样,影响了混合比例,往往压力高的一路占有的比例大,还会造成压力高的一路水串入另一路的现象。 我们曾经在一些浴室做过调查研究,有一例,静态时自来水压力高、热水压力低,小流量时混合水温偏凉,大流量时,自来水压力跌得比热水还低,混合后水温很热,洗浴的人数有多有少,流量也就会时大时小,造成忽冷忽热的现象。 怎样解决闭式混水的压力平衡问题呢?1992年,在北京市管委和节水办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科研立项,以压力平衡为突破口,于1993年成功研制了“自力式压力平衡恒温混水阀”(简称:混水阀)。过去10年里由于体制的关系,成果没有被充分利用,也没有形成一种产业。只是少量的销售了一些,感到有些遗憾。 需要混水阀资料的情跟贴,留下通讯地址,别忘了邮编,我给您邮去。或用email:qixu48@sohu.com

网友B:
还搞××××那 水压平衡和水量有关,如果比例是基本恒定的可以用减压阀搞定;水管要装指回阀; 自动停机要2个东西 1。气囊缓存用 2。水流指示器 水流指示器没水流就停,有人用气囊会供水,就开泵 不过热水系统应该有回流泵,保持远端有热量,不应当停 自己斟酌巴

网友A:
两个泵的压力相同,只能说明静态下压力相等,但动态下不一定相同。

网友C:
我的邮箱是wyy2003@sina.com.cn 需要混水阀资料,谢谢。

网友D:
混水阀报价和资料能不能给我发过来,谢谢. gyl81@163.com

网友E(2004-08-12):
不错不错。 请给我发一份.dengbin@sohu.com

网友F:
我正要采购,所配淋浴器有27套,请帮我选合适的.同时将报价和相应的资料发给我. 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路8号0704 EMAIL:wenyuhua@keppel.com.cn

网友F:
现在不是有恒温淋浴器吗?如果是双管的就可选它来恒温

网友A:
本人所提供的混水阀材料,属于集中单管供水,Airagle所说属于双管分散供水。后者每台只能带一个喷头,且价格比较高,买两个喷头的价格可以买一台集中供水混水阀。

网友G:
我公司需要这种恒温混水阀,请将资料与报价发给我。 长春市中环12区21栋1单元103室 EMAIL:ccygnt@tom.com

网友H:
齐旭 请给我一份资料 谢了。 ds@tj-daisei.com

网友I(2005-01-12):
最好有水箱,阀门设计为回流阀,设计温度、液位控制系统。

网友A:
混水阀资料里面有浴室设计两例,包含水箱、回流、液位等内容需要资料请与 qixu48@sohu.com 联系。

网友J(2005-05-18):
齐先生您好!我对混水阀很感兴趣,混水阀报价和资料能不能给我发过来,谢谢。wanjia-a100@tom.com

网友K:
做一个混水系统,蛇管混水案,使用plc或者加防电磁外罩的单片机控制,很简单的解决!

网友L:
齐旭先生: 请给我一份资料, 非常感谢。 yxchj@163.com

网友M:
齐旭先生: 请给我一份资料, 非常感谢。 lqgfxp@163.com

网友K:
齐旭先生: 我最近要做一个技术改造项目需要您的资料! 请给我一份资料, 非常感谢。 zhaojie20012002@163.com

网友N:
我单位奘PID调节混水阀经常失灵还选用其它

网友A:
它的全名称叫《自力式平衡压力恒温混水阀》,没有PID。

网友O(2008-12-06):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自力式压力平衡恒温混水阀,简称“混水阀”,专门用于公用浴室,温度误差小于2度(热水温度在60-90度变化,冷、热水压力差在0-4公斤变化)。本混水阀同时可以最多带20几个喷头。原理是:这种混水阀带有压力平衡装置和机械式温度传感器,进入混水阀的冷水和热水先经过压力平衡,此时冷热水压力相同,然后进入一个三通混水装置,由温度传感器控制三通阀瓣,进而控制冷热水的混合比例,输出水温可在35-45度调节。如果你需要这种阀门可与我联系 13910636342或qixu48@sohu.com
恩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