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5-15):
用37KW的变频器供一台22KW的潜水泵,一启动就报SC,手册是说是输出短路,或电机绝缘有问题,但电机和电缆全换了,还是不行,电缆有150米左右。 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A:
电缆太长,容抗大,降低载频试试。

网友B:
加电抗器!

网友C:
或者输出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是安川的变频器吧,载波太高了.这方面国产变频器可以做到300米了

网友E:
谢谢大家 载波频率已经降到最低,输入输出电抗器都是好的,换成G型还是不行。厂家认为国产变频器质量不行,要求换成西门子的,结果换成西门子的一切都好了。 是安川的,谁的变频器可以到3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