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择

楼主(2004-05-15):
如何选流量计,使它的测量精度达到±0.1%,有最好的性价比。

网友A:
看你测量什么.测量的介质,工作环境等情况才能说明

网友B:
我需要两种: 1,测量管道内蒸汽流量,温度0-200度,流量范围在15t/h,管径325 2,测量管道内溶液流量,介质含碱,密度1333kg/m3左右,流量范围220t/h,管径219 请各位帮我选择,谢谢了。。。。

网友B:
还没回应哦,自己先顶一下了~``~~~~~~~~~~~~~~~~

网友C:
当然是质量流量计了 选用E+H 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D:
我们是一家新建热电厂,负责对外供热,请各位推荐一种性价比高的热量计量装置(计量蒸汽)。谢谢!

网友E:
蒸汽、气体、不导电液体 涡街流量计 (精度0.75%,计量加温压补偿) 导电液体 电磁流量计(精度0.5%或0.2%) 质量流量计(精度0.1%) 南京创控科技 www.trust-control.com.cn

网友F:
就你的精度要求,您只能选择进口的流量计,如果您对精度有低一点的要求我建议您选择涡轮流量计LWY-150,当然我指的是你测量水,测量蒸汽选择涡街流量计比较好. 网址:www.tjhsyb.com 电话:022-26721832

网友G(2004-07-01):
piaoxue你好:我是生产厂家,你若有意请联系!024-2482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