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0 OC1,OC2故障

楼主(2004-05-15):
三菱F540-11KW轻载时正常,但工作电流至19A左右即出现过流报警,主控板和电源驱动板已更换,各位老兄能否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c电流传感器故障,或模块的吸收电容不好

网友B:
是新机吗?是否是参数没设好?参数恢复出厂试!

楼主:
非新机!去除电流传感器故障依旧!此机正常工作约两年!

网友B:
也要检查光耦A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