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计数

楼主(2004-05-15):
前辈!用接近开关产生开关信号实现产品计数,如何实现!

网友A:
接近开关配一块数字计数表。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计数的功能,用计数器就可以了,如还有其它的控制部分,可用PLC来实现,PLC都有计数的功能!

没有用的。

网友(2004-09-10):
用LOGO!不管是用光电接近开关,还是什么开关,这都没有什么问题,编程特别快,可以自动复位,也可手动复位。我在印刷机上用的光电接近开关,效果很好,到数自动停机。QQ:35998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