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福特节电王请问它真的能节电吗?

楼主(2004-05-15):
有谁用过美国英福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英福特节电王请问它真的能节电吗?我们用的型号是Protech3900

网友A:
如果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很低,英福特节电王的确有节电,它的原理跟功率补偿器是一样的,不过如果功率因数很高它用电就更多

网友B:
到www.itvss.com去看看吧,呵呵

网友C(2005-10-06):
要根据实际工况!

网友D:
称王 称霸 称专家 的往往都是骗人的!

网友E(2005-11-08):
我也在考虑安装节电设备,可是我们的功率因素在0.95以上,英福特有代理来检测,说仍然能节电8%以上,是不是真的

网友F:
能量是守恒的.没有永动机.有些产品往往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2006-02-10):
电涌保护器而已。

网友G:
你自己用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H:
市场上的节电产品无非从一下几方面来实现节电: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压,减少大马拉小车现象,减少系统中的谐波,防止电流瞬变等等~~~~~~~~~

网友I:
有设备使用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J(2006-05-11):
同意:能量是守恒的。
去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节电率承诺遭质疑--美节电厂商起纷争
http://www.cinic.org.cn/HTML/2005/1889/20062134180.html。
节电就是节约用电,节能降耗的前提是你有节电的空间。既然知道能量是守恒的就应该知道哪些地方做节电是可行哪能些是不可行的。转贴:大家看一下:
节电条件:

      在照明节电中,电压低于210V以下是不能做节电的,每天用电不超过4小时电费不到0.5元不能

  做节电,纯白炽灯泡的照明电路或白炽灯泡的负荷占总的超过50以上时不能做节电,三相动力

  用电混在照明电路占总的30%时以上电压低于380V时不能做节电。  在动力节电中,电动机满负荷或超负载不能做节电,电动机的工作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90%

  以上时不能做节电,电动机安装了变频器不能做节电,电机要求恒转速的不能调速的不能做节电。

  电动机要求恒力距的不能作节电。

网友C(2006-08-31):
    功率因数很低,用英福特节电王是不能起作用的,大家都知道,功率因数低应用电容来补偿,感性和容性是不能用硅元件替代的!我曾用英福特节电王做了一个实验,在不同的设备和工况下,结果"节电"最多只有2%.英福特节电王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根本没有技术依据,甚至基本的测试条件依据都不严谨!
    例如:某钻井设备的节电率报告一文,地质条件、载荷条件和其它的一些基本数据都没给出,仅依靠时间,电量就得出节电率。甚至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刊出!但从没出现在专业刊物和展会。另外,去年FAA展会上,我和FLUKE公司的工程师探讨了一下,英福特节电王借用他们公司最先进的仪表进行测量,结果为--不理想!
    功率因数低和高次偕波多,应该用它们各自的解决方法,而英福特节电王宣传的这么神奇当然我们要冷静的对待。
    当然,节电是我们整个十一五重要的工作,英福特节电王的基本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希望我们能够研制出更好的节电产品!

网友K:
节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东西不能发电,所以也就不能节电。但是如果合理考虑运用工况,运行效率等外在因素,可以节约能源是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的发挥能源的效益,现在那些所谓的节电产品和节电公司,其实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做文章,产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无谓的能耗罢了。因为很多企业和单位在这个方面的浪费是非常的严重的,另外通过一定的手段,最大的使能源节约,这才是本质。

网友L:
期待可真正节电的产品,广东今年的错峰用电让我们受了不少苦.

网友M:
这类人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