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教S7-200编程应用问题

楼主(2004-05-16):
学生是电气工程系的,正在做一个设计:利用西门子S7-200(CPU222)做一个变电站故障诊断系统,因之前未接触到PLC,都是现学的。S7-200的手册有粗略的看过,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时间又有点紧迫,所以来请教各位前辈: 设计要求是:采集相电流、相电压、线电流、线电压四个信号,因PLC不能直接接高压,只好构想从变电站的检测仪表采集过来,不知道采集到的这个信号PLC能不能直接识别,采集到的信号要转换回实际的高压值并存储到PLC的发送缓冲区,为通讯提供数据,并传送到上位机。我负责的下位机、不包括通讯部分,只要求能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供给通讯所要传送的数据。并包括简单的报警指示灯,警铃输出。

楼主:
时间有点紧 每晚都在加夜班看资料 但要动起手来编程就不知道如何入手了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到 希望得到帮助! 谢谢!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你的仪表是怎么输出,是模拟量输出,还是靠通讯是否有现场总线功能,至于采集来的数据放大,一个简单数学模型就可以了呀

楼主:
一般是采集进入变电站中心控制室仪表的信号量,这个信号量应该是模拟量吧(有人说是标准信号,标准信号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直接送PLC的?) 程序开始一般是怎么编?能不能发给梯形图给我?谢谢! EMAIL:chenyi3130@163.net

网友B:
模拟量是指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模拟量的在PLC应用中采用电信号传输,一般为电流或电压形式。所谓标准信号,是指常用的电流或电压类型,大多数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都支持这些信号中的一种或几种。包括0-20mA,4-20mA,-10-10mA,0-10V,-10-10V,0-5V等,最常用的是4-20mA,0-10。

网友C:
不要急着编程序,你现在连输入输出都搞不明白,起码得把输入输出列出来,再写明工作要求,PLC种类,或许大家能帮一下。

楼主:
输入就是上面讲的四个信号:相电流、相电压、线电流、线电压。PLC就是S7-200(CPU222)(8进6出)。有一个EM235。输出就是信号放大后送上位机。 那采集的输入变电站仪表的电压电流信号量是模拟量。设定多少时间采集一次,采集过来的信号量应该是属于标准量,PLC是支持的。 设计完演示的时候,只要模拟4个不断变化的标准量输入就行了吧。程序该从哪里入手?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可参考一下?

网友D:
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的 编程手册上的东西够你用的了 就是要你认真点 现在不要太浮躁啊 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是没时间再一点点学习了 还有不到一个周的时间了 哪位前辈能指教一下?我的qq:13095101 或者手机:13599082468 也请前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E:
很简单! 1.采用电流互感器将实际电流变换为0-5A的交流电流信号,再通过电流传感器将0-5A的交流电流信号变换为4-20mA(0-20mA最好)的直流信号,然后就可以进入你的EM235了! 2.采用电压互感器将实际电压变换为0-380v的交流电压信号,再通过电压传感器将0-380v的交流电压信号变换为4-20mA(0-20mA最好)的直流信号,然后就可以进你的EM235了! 3.你就可以进行数据处理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泡泡 kenan1098

楼主:
现在信号都处理好了 进入EM235了 数据处理程序该怎么编写?

楼主:
时间紧迫 请帮帮忙

楼主:
没前辈愿意帮一把学生?

网友F:
请教,我的输入电压信号是110V,我怎么处理才能作为开关量输入信号送给PLC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你们有没有人懂电力仪表啊?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一个个的在这里奢谈什么模拟量,人家说的是变电站检测仪表,你们知不知道检测仪表多数都提供相电流、相电压、线电流、线电压,功率,电度,功率因数等等参数的,就算不全部提供,至少有其中的大部分!!!什么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乱给人家误导!我告诉你们,用PLC的通信口,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根据变电站检测仪表的协议)就可以将所要的数据直接读上来!!!!!用什么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什么模拟量转数字量?????

网友H:
哈哈不知道信谁的.一个新手上路还多多指导

网友I:
自由口通信协议?可要请教请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