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感应气缸行程,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4-05-16):
用气缸控制一夹紧装置,要求夹紧时有个感应信号, 不知道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好, 请各位大人,给个建议!感激!!!

网友A:
用磁性开关。

网友B:
气缸有带有磁性开关的,你定货时选好型号

网友C:
有两个方法,一个采用接近开关来检测活塞的机械位置,另一个可以采用MTS公司的磁致伸缩传感器来检测气缸的行程,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D:
也可以用应变片之类检测力的大小判断是否夹紧。

网友E:
用接近开关吧,我这有资料,可以给您一份作为参考。

网友F:
TO:xjk2001 你们是代理美国MTS位移传感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