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转矩的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4-05-16):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国产变频 5.5kw 发现转矩不够大 没有调速电机大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它与变频器的功率因素有关吗? 还与其他什么因素有关? 谢谢大家

网友A:
与变频器性能及其最低输出电压有关!

网友B:
这是低档变频器的通病,假如您是用磁场定向矢量控制器就没问题了,普通变频器无法分离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所以电机电流很大,转矩未必很高.

网友C:
这得看什么负载了。就是进口变频,你的电机是重载5。5KW,你用的变频是通用型,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是普遍问题。

网友D:
我不明白搂主的问题,转矩不够大是和变频之前比较,还是和调速电机比较,另外变频好像只是变频,并不增加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