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存储???

楼主(2004-05-16):
各位大侠好,我想将采集到的数据以电子表格格式文件,存为二维数组,据说要用到Report Generation Toolkit或者是use ActiveX to link with Excel and Word,由于初学,不是很明白,还请高手指点,能讲解清楚一点,谢谢!我的e--mail:gongningbo@163.com

网友A:
好像不用,Generation Toolkit是报表用的,至于插件也不用,你可以在文件存储的模块中找到你要的

网友B:
直接用控制面板里面的文件操作控件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C:
我是渔火,就是你说要给我些资料的那个 我的E-mail:wanghanyang1@163.com       QQ:33989855 非常感谢

网友D:
龚宁博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能不能实时的将数据写入啊,能的话给我一粉你的解决方案行吗?我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但就是在数据写入时遇见麻烦了..rainylgh@tom.com

网友E:
sample/activex/excel 例子很清楚,告诉你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