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速率是133MB/s,如何实现?

楼主(2004-05-16):
目前有没有满足此要求的数据采集卡? 存储速度不但要快,而且存储容量也要大。

网友A:
难啊 如果单通道的,估计还能实现 要是多通道的话,就要同步卡,而且相应的控制部分和缓存部分的成本也要高很多,可能会有这种卡的,不过可能要很贵,听说凌华现在做到200M还是300M我就忘记了,也不记得是不是同步卡,可以问问他们,呵呵,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普通32位33M的PCI总线的理论带宽也只有133MB/S,因此,对于普通的计算机+采集卡肯定是无法满足此要求的。 可以使用板载存储器的高速采集卡+普通计算机,或者用更高的采集系统,比如高达66M@64位的计算机和采集卡,其带宽可达512MB/S。

网友:
能否提供高达66M@64位的计算机和采集卡型号? 我目前想首先把133M/s×8bit数据分为两路33M/s×16bit信号,然后用两台工控机同时采集这两路33M/s×16bit字信号,行吗?

网友B:
这个还真难,两路信号的时序控制要很精确呀。 凌华有一片PCI-9820,最高采样频率130M的数字化卡,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谢谢! 我采集的是单通道的。 各位能否再帮我想想办法,如何实现才会相对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