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虹润八路智能巡检仪支持的协议

楼主(2004-05-16):
请教:虹润八路智能巡检仪能够支持那些通讯协议??急急急!!!!

网友A(2008-01-22):
八路智能巡检仪要带有RS845的通讯接口,才能通讯,你的表可能是没有做通讯这项,你可以来电话询问0599-7822296,郑工

网友B:
郑工:你好!
请问带有RS845通讯接口的虹润仪表都支持那些通讯协议?
带有RS232通讯接口的虹润仪表都支持那些通讯协议?
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们的通讯支持通用型的MODBUS协议,RTU格式

网友B:
郑工:你好!
请问八路智能巡检仪能循环显示温度 压力值吗?每一通道的
小数点位置怎样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