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程序

楼主(2004-05-16):
为什么我的循环程序运行不了? for k4 ldi x000 out t0 k30 out ti k50 ld t0 ani t0 out y000 next end

网友A:
可以肯定你的程序定没有输出。

楼主:
问题是:有输出,但只运行一次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程序呀?K4怎么回事,怎样控制循环变量的的?

楼主:
k4是运行4次,开始3秒没有输出,后2秒y0输出,重复4次

网友C:
只能输出一次,因为第2、第3次T0、T1已置位

楼主:
JLFEI兄的确厉害 经你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用rst ) 不过我的程序运行过后 (在第二行加入cj p〈步数〉后)无法跳出循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D:
我是大四新手,毕业设计中在一个小程序方面遇到点难题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X0输入后需延迟输出Y0 30S 也就是说我在0S 5S 10S。。输入X0,则YO的输出时间为30S 35S 40S。。。以此类推 谢谢

网友C:
我认为CJ在FOR、NEXT里面就是其内部程序的一部分(P也应在里面),也执行4次,如果你想执行一次后跳出,那就在复位T0、T1同时接通CJ,P放在OUT Y000后面,NEXT前面,之间可插程序,我也没用过,你试一下 看看

楼主:
由于时间很紧,我不用跳出了,想直接用主控键 现在我的3个分程序已经做好了,运行正常 可是将三个程序整合到一起时却没有结果 我用的是主控触点mc/mcr 在分程序中我在每个开头和结尾都用了,正常,将他们cut到总程序中却不行,后用非门希望得到输出,一样没结果 还希望jlfei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