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人机坏了

楼主(2004-05-16):
我有一个富士人机没显示了,型号是UG220H-LC4.在珠三角内可维修的朋友请留下电话。

网友A:
是你们用的设备上的?还是你们是制造设备用的?

楼主:
我们用的设备上的!

网友A:
我在长三角不知道行不行!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的联系方式是0512 65581072 013914093201

楼主:
TO:何勇 您好! 我检查后怀疑里面的背景灯和其电源板有问题,背景灯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型号是:KCS3224A CFLUNIT 小电源板型号是:CXA-L05XX-N PCU-P034C UGM-1781 不知您那有没有此配件提供?

网友B:
我这里有卖的,不过我告诉你啊,富士的配件很贵的哦!!

网友A:
富士UG220H-LC4的配件及主机0755-82362850

楼主:
TO:好浩 留下电话,好联系你。

楼主:
TO:李庆华 我所列的配件你有吗?

网友C:
我可以维修,维修各类工控触摸屏 13631740228

楼主:
我查了,其它都是好的,就是背光灯不亮,此灯的开关电源坏了,灯的型号是:KCS3224A CFLUNIT 小电源板型号是:CXA-L05XX-N PCU-P034C UGM-1781 谁有这块板及灯的请留电话联系。

网友B(2004-09-06):
找李庆华,他是FUJI POD专家,有什么问题找他没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D(2008-07-11):
供应富士触摸屏,富士人机界面(一级代理大量现货)

富士电机指定一级代理商
UG430H-SS1
UG330H-SS4
UG221H-LE4
UG221H-LR4
UG221H-SR4
以上系列都为常备现货

UG530H-VH1 12"1 TFT color, 800x600 dots, 100-240VAC(彩色12.1吋)
UG530H-VH4 12"1 TFT color, 800x600 dots, 24VDC(彩色12.1吋)
UG530H-VS1 12"1 TFT color, 640x480 dots, 100-240VAC(彩色12.吋)
UG530H-VS4 12"1 TFT color, 640x480 dots, 24VDC(彩色12.1吋)
UG430H-SS1 10"4 TFT color, 640x480 dots, 100-240VAC(彩色10.4吋)
UG330H-VS4 7.7" STN color, 640x480 dots, 24VDC (彩色7.7吋)
UG330H-SS4 7.7" STN color, 640x480 dots, 24VDC (彩色7.7吋)
UG221H-LE4 5.7" STN monochrome,320x240 dots, 24VDC(单色5.7吋)
UG221H-LR4 5.7" STN monochrome,320x240 dots, 24VDC data backup(单色5.7吋,内置数据备份功能)
UG221H-SR4 5.7" STN 16 color, 320x240 dots, 24VDC (彩色5.7吋)

网友E(2008-08-18):
哪位有KCS3224A CFL UNIT 这种灯管供应的,请报价联系我:ajoue@163.com

如有此灯管相关参数或厂家信息,也请提供帮助,谢过先!

网友F:
FUJI的教学。从工控网下载的
请问这里FUJI比较通的兄弟。如何打开?????????
在下试了很多方法。下载FLASH插件及播放器都不可经。
FUJI还是比较功能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