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塑壳开关和微型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04-05-16):
如题

网友A:
主要是当发生短路瞬时,两者的耐受电流能力不一样。 塑壳断路器≥25kA,故常用于干线电路保护。 微型断路器≤10kA,故常用于支线电路保护。

网友B(2006-02-09):
塑壳断路器分断能力强,一般额定电流稍大的地方!

网友C:
vagrand :你好!
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的主要区别是:1。分断等级 2。额定电流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