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提升机负载,如何解决下降过冲问题?

楼主(2004-05-17):
各位好: 我用一矢量变频器驱动一提升机负载(电机带减速机 抱闸,用PLC控制),上升很好,下降时出现过冲,定位不好,有制动电阻效果也不好,如何解决?

网友A:
下降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制动电阻可能来不及散热,所以最好安装电能回馈装置,将电机刹车产生的电能回馈到电网上,这样就可以定位准确!

楼主:
to:chinalxl 谢谢回复和指教! 但线路该如何设计为好? sdsjwxq@163.com

网友B:
有现成的电源反馈单元。

楼主:
TO:李惠锋先生: 电源反馈单元价格多少?型号为何?谢谢!

网友C:
建议用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如丹佛斯VLT5000FLUX (0532)3811798

网友D:
小人愚见,刹车电阻把电能消耗掉,电能反馈电源是把电能反馈给电网,两者的开闭是不是都受刹车制动电源的控制呢?如果是则两者的效果可能区别不大,可否采用小一级(电阻小)的刹车电阻呢?如果还是不够,可否认为刹车制动单元不够,应当选用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E:
下降时,可以用变频器的自由旋转命令,利用原有的机械包闸进行制动定位。

网友F:
愿提供提升机专用设备变频器丹佛斯VLT50000FLUX技术资料0532-3811796

网友D:
TO 冯福平: 何为变频器的自由旋转命令?那你如何控制速度? bfdz: 别光想买你的东西,你也懂一些吧,也说几句,说不准大家开你的水平可以,价钱有合适就买你的了,我的2.2KW要多少钱

网友G:
变频器参数里一般有"停止模式"分“减速停止”和“惯性停止”由于电机上、下的惯性不同造成停止的位置不同。利用变频器的“段速”来做一个曲线,提前降速,强迫电机在极低转速下制动。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用编码器之类的测量器件配合PLC等控制器件可以达到相当的精度。如果再不行的话就要考虑用伺服电机了。那样代价会高许多,当然效果也明显。 不知对楼上有没有帮助。可来电:021-64805178 了解详细方案。

楼主:
to:autodragon 你说的对,谢谢你的帮助!下降时受变频器制动单元的控制,刹车电阻和电源反馈尽管其释能速率不同,但其效果差不多。我的处理方法是:PLC与变频用485通讯,变频输出频率为一斜坡函数,然后在距离终点上面5CM处装一接近开关,发停车信号,利用刹车电阻,定位基本达到要求。该方法成本较低。

网友H:
应该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最好用闭环矢量方式。电梯是典型的垂直控制方式,而且定位可以很准。如果你每次停靠在一些固定的位置可以参考电梯控制方式。如果你的停车是随机的话,可以利用多段速方式在停车前让速度很低然后加抱闸。

网友B:
TO:鲁周 我觉的你的设备高度低、负载轻。用你的方式可以。但是在电梯或者港机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们会采用平衡负载加闭环矢量再加机械报闸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I:
机械上可加平衡负载,电路上加检测点,变频器采取多段速控制,我做过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