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松下驱动器和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04-05-17):
我的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运转正常,但是当使用RS232C与电脑相连时,驱动器和立刻断电,面板无显示。我查了一下接口方面的书,可能是因为RS-232-C标准中规定的电平和TTL电平(书上说是一般的微机的串口能接收发的是TTL信号)不兼容。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如果是的话应当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笑口常开:先谢谢了,我去那里看了一下,

网友A:
我做过松下的通讯线......

楼主:
PALM:您好,请问我那问题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B(2004-06-28):
都是232c的接口怎么会电平不一样呢?是不是在对伺服参数进行设置时候,会自动掉电呢?

网友C:
对于你的问题有几点注意事项: [1]PC机提供的串行口信号就是RS-232协议信号,不是TTl兼容信号。 [2]松下伺服一般提供两个ps/s接口用来与微控制器、其他驱动器相连,一个为RS232通信口,另一个为RS485通信口。 [3]检查你制作的通信电缆是否正确,所接的插孔是否正确,我想可能是你所用的通信电缆有问题,导致系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