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的ABB ACS140变频器通信(modbus)求助

楼主(2004-05-17):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 用tc2。0编写与ABB ACS140变频器通信的程序。该变频器用modbus协议。 哪位大虾给个范例了,比如实现向变频器写入频率。谢谢。 shen.wei#126.com

网友A(2004-06-30):
不知道ABB ACS140使用的那种通讯方式(ASC or RTU),无论如何,大概读一读modbus协议,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没有,我可以给你发一份,需要请发信到jiqima4570@sina.com

网友B(2004-08-09):
这样得程序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得.找一份modbus得资料看看,3和4命令格式看明白,程序也就可以了. ps:Dos下得串口实际得示例,教科书上就有. 付:crc();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unsigned int crc_clu(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runF[]={0x01,0x05,0x00,0x08,0xff,0x00}; void main(){ unsigned int backINT; backINT=crc_clu(runF,6); printf("%x",backINT); } unsigned int crc_clu(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gth) { int ij; unsigned int reg_crc=0xFFFF; while(length--) { reg_crc^= *data++; for(ij=0;ij<8;ij++){ if(reg_crc&0x01) { reg_crc=(reg_crc>>1)^0xa001; } else { reg_crc=reg_crc>>1; } } } return reg_crc; }

网友C(2007-11-21):
本人有VB写ACS510/ACS550的MODBUS通讯程序,且已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工控场合。

网友D(2009-11-23):
我很需要VB写ACS510/ACS550的MODBUS通讯程序,哥们能不能发个源代码让我学习一下啊。邮箱是wangdechaode1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