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知道电磁阀运动到指定位置

楼主(2004-05-17):
请问电磁阀控制气缸。 怎么才能知道电磁阀正常工作或者汽缸已经运动到指定位置了呢? 小弟是初接触气动,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用传感器检测,给出信号!我这有传感器的资料,可以给你一份。

楼主:
我的邮箱是mbmk@263.net 可以发给我看看么? 谢谢了。

网友B:
用MTS位移传感器,可以控制气缸的行程,www.mtshk.com.hk 020-83184369曹工

网友A:
ss_wang: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C:
郭小姐:您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e-mail:huangjack66@sina.com

网友D(2004-09-18):
可以加个接近开关,就可实现阀位的反馈

网友E:
我看广告居多,YZYU说的有道理,其实在工作中判断电磁阀是否工作,很简单的,阀门一般都有显示开关的标识线,看它到那边就知道阀门是否工作了,对于需要检测阀门是否到位的就用接近开关了。

网友F:
郭姐: 给小弟一份吧!谢谢!EMAIL:N7273@163.COM

网友G:
请给我一份 北京市969信箱53号 100072 李欣

网友H:
郭小姐,你好,能否也给我一份,谢谢,hbwxy@yeah.net

网友I:
固定位置:接近开关 非固定位置:传感器

网友J:
很简单,在有气源的情况下,电磁阀带电或失电,看输出有没有气,有的是带电通,有的是失电通。至于气缸,可以先不用电磁阀,单用设定气源使气缸动作到位,划记号,再接电磁阀可以检查是否到位了。

网友K:
"固定位置:接近开关   非固定位置:传感器" 昏~接近开关不是传感器啊~??

网友K:
汽缸检测到位用的是磁性开关,如果要控制汽缸的行程则要用光栅或者磁栅! 电磁阀接近~要么用模拟量的`

网友I:
不好意思,我是说位移传感器。不过接近开关我们是一般不叫做传感器,不是不可以,而是不习惯,缺的功能太多了。

网友K:
TO ccbq:` 我想不通,CCBQ你能解释一下,能被您习惯的称为“传感器”的东西有什么吗?? 我说了4年自己是卖传感器的,原来我卖的不是传感器,我不知道连霍尔元件这种都能称之为传感器,接近开关怎么就被随便“不习惯”了呢?? IEC:传感器是测量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 想要功能那就得是系统了,确切的说是传感器系统! 随便一说,您别见笑!

网友L:
我公司生产带阀位信号输出的电磁阀,阀位信号输出装置为接近开关,同时需要高温高压防爆的接近开关,请问谁有资料,请发给我:web3053@sina.com

网友M(2005-05-24):
郭小姐:您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ddsxh@126.com

网友N:
郭小姐:您的资料也给我一份,谢谢! lqgfxp@163.com

网友O:
TO :请问电磁阀控制气缸。怎么才能知道电磁阀正常工作或者汽缸已经运动到指定位置了呢? RE: 位置检测可以用机械式限位开关(输出高低电平)或者接近开关实现,这些价格都不是太贵.如何知道电磁阀正常工作,你究竟想知道什么呢?请问一下你的气缸及气路配置是什么个配置,可以说明一点,再给你意见!KOSO

网友P:
用两个磁性开关装在气缸上来控制气缸的行程

网友O:
TO:rainy5678 有关于磁性开关的产品介绍吗?给我发个地址或者资料,谢谢! koso_wx@163.com

网友Q:
TO:rainy5678 我也要一份磁性开关产品介绍,我一直对磁性开关的工作原理不理解,不知缸体外布置磁性开关,活塞上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R:
郭姐:    给小弟一份吧!谢谢!EMAIL:liutong1860@163.com

网友S:
TO:SS_WANG 一:怎么才能知道电磁阀正常工作? 很简单,举个比较简单的列子,用个2位5通阀控制一个双作用气缸试试就知道了,气缸有运动就证明这个阀在工作 二:汽缸已经运动到指定位置了呢? 可以通过装在气缸上面的磁性开关实现,或者就像楼上几位说的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都可以实现! 小弟我是做气动元件方面销售的,欢迎前来www.airdrive.cn网站发布相关帖子,有专家为你解答相关气动液压问题

网友T:
郭小姐:您的资料也给我一份,谢谢! helm2001@21cn.com

网友U:
郭小姐:您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sz_xxg@hotmail.com

网友V:
能否给我传感器的资料,zhaolianjunchair@163.com

网友W:
郭小姐:您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fengliluoye@sina.com

网友A(2005-07-12):
好呀,我简单得给各位传一份新出的,数字色标传感器吧

网友X:
郭小姐: 也给小弟一份吧!谢谢! zlwh5406@yahoo.com.cn

网友Y:
用传感器检测到位信号

网友Z:
楼上airdrive说的很好,我赞成.

网友AA:
加限位开关,有开到位和关到位两种状态!

网友AB:
郭姐 给我一份吧,刚接触这方面的东东。 email:.djw6012126com 谢谢

网友AC:
用磁性开关需要在活塞上加磁环。现在成品气缸都是配好的。我们单位常用的是FESTO。 用磁性开关只能控制电磁阀的开关状态,严格来说是不能控制气缸位置的。

网友AD(2006-04-18):
大家好!如果大家需要磁性开关的详细技术参数可以找我!
我们是生产气缸用磁性开关的!
www.china-yida.net
上我们网站,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交流!
或者可以加我的QQ:524492805

网友AE:
汽缸活塞可配带磁的,然后外面用磁性开关来检测位置,
但是如果汽缸推动太快的话,位置很难控制好

网友S:
汽缸活塞可配带磁的,然后外面用磁性开关来检测位置,
但是如果汽缸推动太快的话,位置很难控制好
用限流阀来调节速度!
控制汽缸简单位置也就这样,没有什么难的!
举例:把限位开关放在汽缸两端,电路和PLC 输入连接,然后由PLC作为控制电磁阀进而控制汽缸!
    其中PLC为控制环节,限位开关则是反馈环节,电磁阀相对是执行环节.
    顺便多说两句,电磁阀要选用2位5通的才适用于汽缸.

网友AF:
带位置反馈的定位器或者位置开关

网友AG(2006-09-07):
如果有磁性会影响效果的啊?

网友AH(2008-05-09):
大家好,我现在在开发一种产品,需要实时检测汽缸活塞运行位置?精度大概在0.01-0.1mm之间,请教各位,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谢谢

网友AI:
加个接近开关,就可实现阀位的反馈 !

网友AJ:
用两个磁性开关装在气缸上来控制气缸的行程 ,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K:
既然用电磁阀,那就是开关两个状态,用2个光电开关装在气缸行程的两端,将信号送到DCS,没有到位,开关会报警,就能不到现场就知道电磁阀正常工作或者汽缸已经运动到指定位置了

网友AL:
AIRDRIVE说的很正确。

网友AM:
在磁性气缸的外面加两个干簧管,用其常开节点控制灯就可以显示其是否到位〉

网友AN(2011-01-25):
知道可以用光位移传感器,但现实中是不用光位移传感器的,一样成本过高,而且汽车发动机旁边温度高达120多度,传感器可能承受不了.而且电磁阀有反向电动势。主要检测反向电动势。因为到位或不到位有一个很小的信号反馈,弄个放大滤波检测。现实ECU也应该是这样判断的。希望知道多提点一下小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