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LAb windows CVI下用PCI的数据采集卡如何实现数据采集

楼主(2004-05-17):
那位大哥大姐在 LAb windows CVI用过PCI的数据采集卡,(pci1202h泓格公司 的) 帮帮小弟!怎么用起来的!我做的是示波器 电邮:huanghua2041@163.com QQ:6100652

网友A:
请问你的labview CVI软件从哪里弄到的?有没有地方可以下载? 欧急切地寻找中。。。。。。

网友B:
1.请从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pci/1202/index.htm 安装符合您OS 的软件 2.参考 DEMO\VC 下的范例程式, 及Manual 内的软件手册说明, 了解PCI-1202 的规划程序 3. 将VC 中的 P1202.lib, P1202.h 复制到Project 路径下 开启Lab Windows CVI Project, P1202.lib 加入Project 4. 在档案起始处加入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P1202.h" 即可叫用PCI-1202 的函式库 Best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