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一个关于RS485的串口通信的具体电路

楼主(2004-05-17):
我目前要作一个光端机的运行监测的系统。说的简单就是:比如有20台光端机,通过一个80c51的单片机来轮询采集这20台光端机的数据,然后传送给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我对串口通信的硬件不熟悉,所以在此请教一下此电路所需要的主要芯片和大概的线路连接。谢谢。

网友A:
我做过这种系统.有兴趣与我联系.0451-55041068

网友B:
求助:"一个关于RS485的串口通信的具体电路" 我目前要用多个EDA9033E模块的RS485口与80C51的单片机通讯,轮询采集这多台模块的数据进行通讯,由于我对串口通信的硬件不熟悉,所以在此请教一下此电路的线路连接。请发至信箱wangshu_yan@eyou.com, 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不试试7188呢,用单片机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搞,多麻烦啊,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