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求~请教语音芯片问题~~

楼主(2004-05-17):
求助啊~~~~~~~~ 小妹初来乍到,先一鞠躬!现遇一问题,是关于语音芯片的。芯片我选用了ISD1420,可是在分段的录放音上遇到瓶颈:1、我没有买麦克风,想用用PC机上的麦,却不得其法,2、我想现将0、1、2、3、4、5、6、7、8、9,um十个数录进去,在放音时通过由ADUC812给定地址选择所需的放音,但我不知道怎样分段录音,是录一段就加一个EOM吗?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如果有图最好~我现在只有典型电路。 谢谢~~~拜托~攸关小妹毕业问题啊~ 55~

网友A(2009-02-23):
经营范围:
1、ISD录音:4秒—16分钟, 16、17、18、1110、4002、4003、4004等全系列
2、OTP一次性烧写语音电路:3秒—340秒,交期快功能强,没有数量限制
3、MTP多次性烧写语音电路:10秒—45分钟,交期快功能强,没有数量限制
4、SPI串口Flash:1M—128M、NaNd Flash:32M—2G;MP3芯片、优盘
5、音乐、闪灯、门铃、报警、语音、单片机等COB、DIP,订制特殊电路
6、单、双面PCB线路板设计制作;COB、LED灯邦定加工;SMT贴片焊接
7、74HC系列、编解码、遥控DIP、SOP; 1N系列整流二极管,多种整流桥

13760315331  李先生
欢迎致电咨询!

网友A:
专业开发销售语音IC 录音IC  ISD4秒-960秒录音IC 多次性烧写语音IC 一次性烧录OTP语音IC 报警IC 门铃IC 音乐IC

最新推出多次性烧写语音IC:电子语音爱好者的法宝
LX50纯傻瓜系列语音电路
特点
1. 应用简单方便,可以反复擦写,寿命1万次以上
2. 静态电流小,音质好,工作电压范围宽:3V~6V
3. 可以选择DAC输出(外接放大电路)或PWM输出(直接推喇叭)
4. 语音容量大从10秒~90分钟,不同时间完全可以相互兼容
5. 按键功能全面又灵活,6段独立按键、一个选段键、一个播放键、一个功能选择键、一个输出方式选择键、一个马达驱动脚、一个LED指示灯脚(可以在下载软件里选择闪烁频率和占空比)
6. 通过电脑上USB接口和电脑连接以及简单的软件即可自行编辑下载,相当简单方便
7. 部份功能同PM50兼容,脚位也可兼容,部份功能可代替ISD系列,可分段,可外接MCU控制
8. 外围元件少,稳定性好,同类产品价格最低,音质可与MP3媲美
9. 特别适合初学者、学生用来学习电子语音产品的实验开发
10. 批量生产交期快,无需开发费用,没有数量限制
联系方式:深圳利新电子厂

李先生 13760315331

网友B(2010-08-17):
本公司WTV系列语音芯片、WT588D系列语音模块广泛应用于:电磁炉、电饭煲、微波炉、洗衣机、豆浆机、空调、玩具、游戏机、电动车、倒车雷达、汽车智能防盗设备、、汽车电子消费品、、指纹智能锁、停车系统、楼宇对讲系统语音+音乐芯片、治疗仪、门禁系统、家庭智能防盗报警器、等,承接语音电路的开发和设计
淘宝店:www.gddzw.net
网址:www.w1999c.com

网友B(2010-12-02):
http://shop61738755.taobao.com

网友C(2013-03-26):
广州九芯电子专业语音ic研发厂家,可提供单片机方案。qq2490212505 tel 15384492842

网友D:
我自己买了两块新超的PCI-1711L跟ADAM-3937及xc-0032各一块,现在项目停滞。低于成本价出手

联系人刘先生,电话13521922955,QQ1762084787   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