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485问题!

楼主(2004-05-17):
请问某下位机要向上位机发数据前,是如何知道现在总线是否空闲,即没有别的下位机正在向上位机发数据??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因为别的下位机正在向上位机发数据的时候,我的这台下位机也可以收到该数据,所以就通过判断是否有收到数据来判断总线是否空闲?

楼主:
刚刚接触458,另外还请教GaryLin如下问题: 1,在485布线的线缆中是不是有A,B,VCC,GND这四个信号,其中VCC,和GND就是给每个设备上的456收发IC供电? 2,所说的“隔离光耦电路”,是不是指MCU与456收发IC的数据脚位(DO,DI,RE,DE)用光耦合隔离?

网友A:
Yes, you are right! But,two devices may see the bus is idle and then start sending at the same time!

网友A:
Sorry,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hardware design!

网友B:
在硬件上无法实现,只能从软件上解决。控制好时序。(这只是针对单纯的485通讯来说)。 而有的模块有一系列通讯指令,通过问答式的通讯,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谢谢! 用主从的方式是通过可以控制好时序来避免竞争, 但用中断方式呢?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或者大虾们能不能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