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品牌低压元件好?

楼主(2004-05-17):
要想做一套控制柜,其中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等元件又要可靠又要便宜,用什么品牌的好??包括进口的和国产的,望赐教,多谢。

网友A:
SIEMENS的3TF,3TB,3VU,3TH有优势,如果在华中地区,请联系:027-62070596

楼主:
谢谢 西门子是不错 可是太贵了

网友B:
我觉得施耐德的接触器的性价比最好,断路器的质量最好!!

网友C:
自己用用国产的,正规厂家的真品都行,要是给客户做要考虑利润及客户意见

网友D:
正泰的元器件我认为完全可以,性价比较高。

网友E:
应该说大多数公司都是选择施奈德的接触器,断路器加欧姆龙的继电器。这种配合性价比是最高的。

网友F:
我们的接触器用德力西的,空开用正泰的。好象都差不多。至今没有出问题。小继电器用的AIKS。 我认为这些国产的质量很不错!

网友G:
为何不选择台湾士林呢! 台湾士林和三菱是兄弟关系 质量技术方面都具有很强厚的实力! 目前强湾士林正在打开大陆市场,所以相对与其它产品在相同质量的基础上,价格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如果方便,可以随时联系我,我可以给你报个价,您也可以做一下比较! 电话:0571-85779312/85779307/85779089 联系人:任雄兰

网友H:
试试用LG低压

网友I:
台安低压在台湾市场是首屈一指的 产品整体的性价比相当高 相对进口产品而言 台安产品价格具有很大的优势 如果你有意可以联系华北办事处 T:010-68017255-803、13381160202 联系人:杨旭

网友J(2004-06-18):
施耐德的接触器、断路器的质量最好,西门子的太贵,国产的质量不甘恭维(出线端短路烧起来了断路器还不跳!!!),

网友K:
"施耐德的接触器、断路器的质量最好"上面的老兄吹过头了吧。你要能把实际参数、价格都拿到台面上来,就ABB、施耐德、西门子来比比看啊。估计你是比不出来了。 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微型断路器是谁研究出来的吗?ABB 知道谁的塑壳开关最大电流可以做到3200A吗?ABB 其实每个品牌的产品都有他的优势所在,我们不能为了做生意就开始胡吹。

楼主:
感谢各位.听了各位这么多意见真是有点晕了,看来进口还是选施耐德性价比高一点啊,国产就用正泰吧.探索ing,

网友J:
to 李 不管是第一个断路器是谁研究出来的,还是塑壳开关最大电流能到多少,我觉得并不是产品优势,我们用的是普通的断路器,我觉得你好象在说的是极端,咱们用的东西难道不是追求物美价廉吗? 我觉得施耐德的发展的比ABB快,就象足球,老祖先好象是中国,可是现在中国的足球??呵呵~~~~ 我现场使用下来就是施耐德的好,我也用过ABB的,但是问题很多,比如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断路器的灵敏度等等,就是=S=比ABB好

网友L:
我比过,我的一个样机用了AB,ABB,SIEMENS,SCHNEIDER各做了一套并运行对比。其中AB是全进口,ABB大部分是进口,SIEMENS用的是进口3R,SCHNEIDER大部分是国产。 AB的质量最好,看看他用的塑料就知道了,工艺也好。就是太贵了。 ABB的进口的低压质量高于SCHNIEDER。国产的ABB微断真的很粗糙,不如没蓝日蓝的国产。EB的我没用,用的A,不知到EB的怎么样。MS3不错。 SCHNEIDER的国产的东西还可以,就是样本上的技术指标有点吓人,比国外的英文样本还高,嘿嘿。 SIEMENS进口3R配上8US看起来真的是很好,SIEMENS的低压系列化作的很好,安装很方便,接触器动作声音也小。国产SIEMENS比较烂,不如SCHNEIDER。 价格上还是ABB便宜,其次是SCHNEIDER。因为SIEMENS没用微断而是用3RV,所以不和他们比价格。AB的是真贵啊!

网友K:
TO:凯子 我们不可否认ABB和施耐德都是不错的产品,至于要说谁比谁好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应该说他们两种产品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首先我要和你解释为什么说ABB可以作到3200A是它的优势。做为塑壳开关在很小的体积内要作到工作电流3200A,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1、触点及导电部分材料问题。 2、灭弧空间结构问题 3、散热问题等 目前在380V低压领域,塑壳开关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说明ABB在某些技术方面还是领先的。至于价格,ABB大部分的产品都会比施耐德便宜点啊。 你上面所说的触点问题,灵敏度问题可否说的具体点呢?你可以直接打我们的800免费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