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那种品牌的485转换芯片性价比比较好

楼主(2004-05-17):
如题

网友A(2004-08-05):
上海华文自动化系统工程公司生产的RS232-RS485转换模块属于工业级产品,自带AC/DC电源,自动识别RS485信号流向,内置600w/ms防雷击保护和15kv静电保护,隔离电压>1500V.性价比在同行中是最好的.欢迎登陆http://huawen.net.cn/或来点咨询:021-54262637/32转106 找蒋祥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