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李老师:lenze变频跳“OH3”

楼主(2004-05-17):
一台lenze变频器上电跳“OH3”,没有说明书不知何故?(上次请教的ABB的由于没有主板,一直没修好。)谢谢赐教!

楼主:
lenze变频器型号:EVF8610-E

网友A:
这变频器是否要外接“热继电器”而你没接!

网友B:
你用的型号很老了,我去问过lenze,OH3是电机温度过高!

楼主:
谢谢以上二位前辈!不清楚是否有热继电器,OH3应该是过热,如果是电机过热,现在没有接电机,只能认为是此检测电路有问题。不知从何检查。还望各位前辈关注!谢谢!

网友C:
检查电机热保护回路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常闭点的电机热保护继电器,如果线短了,也会报警的

网友D:
接上电机试试,应该不会有报警了!! 有些软起和变频通电后无负载就会过热保护!

网友E(2005-04-01):
如需要,1380193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