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采卡编程

楼主(2004-05-17):
菜鸟向各位请教,如何用VB对数采卡编程并用VB中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谢谢了!

网友A:
厂家应该会提供 VB sample, 抓来看看呗! 况且每家的卡都不一样, 您可别认为随便一个 VB program 就可以通吃任一块卡哦! 大多数情形下, 每家的都是互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