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磁阀的动作速度

楼主(2004-05-17):
今天问一个电磁阀厂家,有没有快速动作的电磁阀,10次/秒的,他说跟电磁阀没关系,只要控制脉冲有这么快就可以。我觉得不对,问问高手们这个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A:
美国MAC公司的 DC电磁阀作动速度可达15000次/分钟 你怀疑的是什么呢?

网友B(2005-07-15):
动作频率当然跟电磁阀有关系。国产电磁阀一般都达不到10次/秒,国产阀一般都是先导阀是开2S,关3S ,直动阀会快一点

网友C:
与电磁阀有关系!!

网友D(2006-03-15):
与电磁阀有关系!
15000次/分钟可能实现吗?要知道阀的动作不是旋转的。

网友E:
电磁阀的动作速度有这样快吗?

网友F:
电磁阀的速度应该达不到这么快

网友E:
如果10次/秒或15000次/分钟。问:阀门还能开吗?在那种系统中应用,流的是何物?能说一下吗?涨一点见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
首先,动作频率当然跟电磁阀有关。
其次,每分钟15000次确实是没问题的。现在的高速阀最快可以达到1000HZ的高频,每秒钟1000次。不过所通的介质为空气,用于对物体的高频吹取。

网友H:
那动作就可以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