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S7-300的区别!!!!!

楼主(2004-05-17):
我是刚接触S7-200的新新手,想请教大侠,S7-200与S7-300有何区别? 我现在正在自学S7-200,请给些指教。

网友A:
思想上变了,200是PLC,300就象PC了。

网友B:
我有个问题:OB块如何调用拥护程序?如何组织拥护程序?望大侠赐教!

网友C(2005-11-28):
请问,S7-200与S7-300的寻址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从没用过PLC,但是现在要用,只好抱一下佛脚了:(

网友D:
那还是找本入门手册看一下

网友E(2009-10-17):
200的是小型的PLC 300的是中型的PLC

网友F:
就像自行车与摩托车的关系

网友G:
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点。

网友H(2011-08-31):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I:
多看看手册啊。再弄个项目搞搞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