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如何使用hitech的PLC触发历史事件表

楼主(2004-05-17):
小弟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用到hitech的plc和hmi-pws3260,遇到一个困难一直不得解,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如何使用plc触发hmi的历史事件表?应该用哪个plc元件或者内部存储区?

网友A:
台达的PLC我没用过,你看一下HITECH的说明书,你好象要首先定义一下它的系统读写控制区

网友B:
问题能不能具体些?

网友C:
人机界面的控制区的长度至少要设定成3,第一个记录缓冲区的触发为控制区第三个字的bit0,如控制区设定为d0,则d2=1即可。

网友D:
在现有的人机界面无法完成历史事件功能,它只是利用PLC的存储单元来完也一些极少的数据存储,相当的有限。不过现在沈阳鹭岛公司生产的LEODO人机界面就有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以WINCE为基础的嵌入式系统,能够完成历史数据的存储和海量存储。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种人机界面,可以到该公司的网站去看看。WWW.SYLD.COM.CN 或是拔打电话02423904175 李冰冰

网友E(2004-06-19):
各位老师: 学生有一问题,变频器和温控器同一控制柜台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K值波动。数显实际值和被测实值相差很大。 还有变频器和PLC要怎么样直连接控制。PLC程式要怎么样写。怎么样才能运转? 各位老师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E:
各位老师: 学生有一问题,变频器和温控器同一控制柜台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K值波动。数显实际值和被测实值相差很大。 还有变频器和PLC要怎么样直连接控制。PLC程式要怎么样写。怎么样才能运转? 各位老师请多多指教。谢谢!zhouhou@vip.sina.com

网友F:
我只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变频器有很多输入信号如启动高低速等等可以看说明书,可以直接用开关信号直接输入但注意电平,也可以用PLC控制.同样有电平问题,只是plc可以实现逻jie处理,程序要看你想实现什么要求.hengzhoujob@hotmail.com

网友G:
第一个问题是干扰引起的。变频器会有谐波产生并耦合到电网中产生干扰,同时变频器输出部分电缆会对温度传感器的导线产生感应电压。建议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一滤波器,输出端电缆用屏蔽电缆。第二个问题,有两种方法。1、用串口通信。2、用PLC开关控制。

网友H:
我使过hitech触摸屏1760和1711,将当前报警信息处理好之后,自动就会存储成历史记录。

网友I:
各位老师: 我现在做一个设备用到hitech1711的,plc 是西门了的!第一次用到!不知道是怎么来定义触摸屏的地址!请各位教师给于帮助 ! 谢谢! 请联系我!AUTOPRJT@L-E-I@COM

网友J:
TO 周慧红: 你的第一个问题,也许是存在变频器干扰问题,建议你采取nick1978老兄的做法。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可能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和你所要检测的温度变化率不太对应,建议你修改加减速时间,多次调试寻找最好的切入点。

网友K(2004-08-07):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电缆用屏蔽电缆-----不太实际!我们曾经碰到过同样问题,是将所有的温控器用屏蔽线配线,效果挺好!

网友L:
请那位大夹指点一下我,PWS1711怎样才能实现翻页(同一类参数同一个画面上页或下页),比如: 设定参数 设定参数 型号 时间 计数 按下页变为: 型号 时间 计数 1 A B 5 D E 4 C D 8 B M 那位仁兄有PWS1711的应用例子请给我一份,EMAIN zhang.jianwang@byd.com.cn

网友L:
请那位大夹指点一下我,PWS1711怎样才能实现翻页(同一类参数同一个画面上页或下页),比如: 设定参数 型号 时间 计数 1 A B 4 C D 按下页变为: 设定参数 型号 时间 计数 5 A B 8 C D 那位仁兄有PWS1711的应用例子请给我一份,EMAIN zhang.jianwang@byd.com.cn

网友M:
看一看说明书就行了,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N:
我同意青蛙@王子的回复:人机界面的控制区的长度至少要设定成3,第一个记录缓冲区的触发为控制区第三个字的bit0,如控制区设定为d0,则d2=1即可。 本人在这段时间就用过触摸屏HITECH的PLC触发历史事件,能够成功显示。

网友O(2004-09-10):
我觉得上面那个冰冰太太片面了。

网友P(2004-11-02):
那位仁兄有PWS1711的报警画面和三菱PLC怎么定义,我按照说明书上定义后,一个报警,所有的报警画面全跳出来,请指教!!谢谢!! EMAIL KISSDENG@163.COM.

网友Q:
各位好:我是刚刚进入这一行的,请问做好了Eview的界面,然后如何实现与PLC的程序的连接啊@@ 拜托个位,能帮帮我的吗?我的EMAIL是HYH4H@163.COM (有注塑机的动作的PLC程序与EVIEM的对接方面)谢谢!!!!!!!!!!

网友R:
可以找我呀!我也是作Eview的!有困难就找鼎凡电工!QQ82566588

网友S(2005-03-06):
pws1711-stn能不能和三菱AOJ2HCPU通讯吗?   那位兄弟能处理PWS1711的报警画面和三菱PLC报警问题.我按照说明书上定义后,一个报警,所有的报警画面全跳出来,请指教!!谢谢!!

网友S:
那位仁兄有PWS1711的报警画面和三菱PLC怎么定义,我按照说明书上定义后,一个报警,所有的报警画面全跳出来,请指教!!谢谢!!

网友S:
那位仁兄有PWS1711的报警画面和三菱PLC怎么定义,我按照说明书上定义后,一个报警,所有的报警画面全跳出来,请指教!!谢谢!! 另外,PWS1711-STN能不能和三菱AOJ2HCPU通讯?通讯设置如何?通讯线怎么制作?

网友T:
我现在使用的PLC 是A984-145,与其连接的触摸屏是502 TECHNE CENTER DRIVE,现在想用其他的触摸屏,请教个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U(2005-05-23):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HITECH的700T与松下电工的SP0系列通讯, 采用什么方式好?RS422还是RS232?哪位朋友可提供一下电缆 的制作图纸?谢谢您的帮助!我的信箱:YUFEIWORKROOM2163.COM

网友V(2005-07-19):
我买了台HITECH1760-CTN的屏,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有时开机后会出现黑屏,断电重开也不行,放了几天后再开又好了,罗升也查不出原因,换了块主板,但现在又出先新问题,屏的敏感度低,要使劲摁才有反映,请行家指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W:
各位仁兄:请问哪里有松下PLC,FP0系列的编程手册下载。

网友X:
我有松下的,告知邮箱,我有空发给你。

网友X:
我有松下的,告知邮箱,我有空发给你。发我邮箱hnzg2004@163.com

网友Y:
大家有1711的问题可以和我讨论呀,乐意与大家共同学习。 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Z(2005-09-10):
程序写好了,一条数据线连接起来即可。sunzhenhua_1978@126.com

网友AA(2005-11-23):
有需要HAITIC程序DEMO的可到下面http://www.acepillar.com下载,

网友AB(2006-02-19):
谁知道哪里有西门子s7系列编程软件下载?帮帮小弟我。我邮箱是86862637@163.com .谢谢!

网友AC(2006-12-25):
我在用HAITIC的屏,不过用的不好,谁能教教小弟,特别是把CAD制作的图片放进去,并且在图片上增加按钮及显示效果。021-58660171-113 fanyong@mirle.cn

网友AD:
HAITIC软件容易入门

网友AE(2009-04-19):
我有一触摸屏PWS—1711—STN谁能告诉我与电脑连接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