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不动

楼主(2004-05-17):
请问:我用计算机控制两相步进电机,用软件来实现环形分配器的功能。出现的情况为步进电机的机身出现振动,但是轴不转,这是为什么?(电机电压为12DV.相电阻为200欧)步进电机每相通电的时间如何确定?请大家之教,多谢!!!

网友A:
在pc里只有特定的那几个输出触电是,脉冲输出的,在那里你可以设顶脉冲的频率!

网友B:
可能是启动频率过高

网友C:
同意,超过了最大启动频率

楼主:
怎么才能降低启动频率?

网友C:
把启动频率降低,在计算机输出频率的时候就可以了,过一段时间再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