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PLC电源一问?

楼主(2004-05-18):
我的朋友单位有一西门子PLC,最近其配套电源坏了,问我能不能用其他电源代替,那位高手能发表一些意见。

网友A:
我认为替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仅仅是供电而已嘛!只要电压和输出功率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搞得电源的可靠性怎么样了!!!

网友B:
代用是没有关系,关键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有种plc的电源里面板子很复杂,有控制的,还有二次电源,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过最好是修修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深圳可以联系,0755-28851008,专业维修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