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labview和三菱plc之间串口通讯的朋友帮忙!谢谢!

楼主(2004-05-18):
为什么我从串口读回来的数据格式不稳定,不总是“02+数据+03+和校验”的格式?出现的症状是读回来的数据不变,但有时候会随机的以“数据”中的某一位开始,然后以这一位的前面一位结束(而不是以02开始,以和校验结束),这样的话,程序会停止一段时间后timeout。在正常的数据传送格式下(“02+数据+03+和校验”),而且是显示动态数据,我做过试验,没有上述错误发生。请问这是串口协议的设置问题么?还是串口缓冲设置的太小?我认为程序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2008-12-17):
我认为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发送接收不同步,发生了数据错位。labview好久没做过,忘了,看看在程序里能不能加上一些同步的判断(利用两个数据包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同步就丢弃数据,复位接收缓冲,让下个数据包能够同步